MPLAB® Harmony 之学习篇(十 二 )-- 如何使用“命令处理”系统服务

楼主:
本文转自Microchip麦田论坛

一、  简介 :
命令处理系统服务 (Command Processor System Service) 是基于输入输出控制台 (Console)
系统服务之上的一个中间件,它提供了响应用户命令输入的接口。

命令处理系统服务的主要 API 包括:
SYS_CMD_Initialize(),初始化命令处理系统服务的相关数据;
SYS_CMD_ADDGRP(),增加用户自定义命令集;
SYS_CMD_READY_TO_READ(),接收用户命令输入;
SYS_CMD_Tasks(),命令解析及执行系统任务;
初始化和任务调度已经有 MHC 生成的工程里自动增加和调用,所以用户只需关注如何
处理命令信息输入和增加自定义命令。
本文利用 MHC 一步步的轻松配置并生成一个带有命令处理的工程,示例中采用 UART

作为输入输出控制台的物理接口,也就是可以通过 UART 进行命令的输入,程序根据预
定义的命令进行相应的处理。
二、  硬件 工具和 软件 平台 :
硬件 :PIC32MZ EF Starter Kit

软件 :
MPLAB-X::v3.40 或者更新
XC32:v1.42 或者更新
Harmony:v1.08.1 或者更新
三、  详细步骤 :
PIC32MZ EF 入门开发板上有一个 USB 转 UART 芯片通过 J11(USB Mini-B)接口连接,其
UART 连接如下图:

从上图可见,RPB14 和 RPG6 分别安排给了 UART 的的 TX 和 RX,可以通过 MZ 数据手册
了解到 UART2 可以映射到这两个 IO 口。
接下来我们按照《MPLAB® Harmony 之学习篇(三)创建一个 Harmony 项目》的步骤一
步步的配置系统和使能相关系统服务。
注:以下 MHC 配置里没有特别标注出来的地方,说明使用的是默认选项。
(一) ,MPLAB X  里 创建一个 Harmony  新项目:

(二) , 时钟及熔丝位配置:
时钟配置位 EC(24 MHz 时钟输入) ,POSC,自动计算到 200 MHz 系统时钟:

选择 ICSP 调试接口:

(三) ,系统服务配置:

(四) ,驱动配置:

(五) ,输入输出引脚映射配置:

(六) ,生成代码:

(七) ,增加如下代码(命令输入处理) :
在 app.c 里增加如下代码:

(八) ,编译下载测试:
1.  两条 USB Mini-B 的 USB 线连接到 PC,如下:

2.  点击 编译下载程序;
3.  打开串口助手或者超级终端,如下:

(九) ,在 app.c 里增加自己的命令:
1. 添加自定义命令对应函数:

2. 添加自定义命令表格:

3. 增加自定义命令集到命令处理系统服务中:

(十) ,编译、下载、测试自定义命令:

四、  总结:
本文通过 MHC 一步步配置和生成代码完成了一个命令处理台的简单应用,并通过实验
增加自己的命令;如需详细了解命令处理系统服务的更多特点,请大家参考 Harmony
帮助文档(章节:Command Processor System Service Library) 。

网友:
本文通过MHC一步步配置和生成代码完成了一个命令处理台的简单应用,并通过实验增加自己的命令。文中讲解步骤清晰,一步步轻松配置,生成一个带有命令处理的工程。本文使用的硬件工具是PIC32MZ EF Starter Kit,使用的软件平台是MPLAB-X v3.40、XC32 v1.42及Harmony v1.08.1。要是代码有注释就好了,可以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