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
如图,这是FAN6921的内部结构,关于过零检测引脚, 哪儿有一个稳压管稳压管那点的电压到底是几伏?,如果是10v上面2个比较器和滞换比较器不是肯定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啊?
还有,如果稳压管没击穿,就是比如5V的稳压管,反向电压只有2V,那该点的电压是2V吗?

网友A:
要看14脚的电压了,比较器和滞换比较器才能工作
稳压管哪里电压应该是稳压值

网友B:
“关于过零检测引脚, 哪儿有一个稳压管稳压管那点的电压到底是几伏?”
ZCD引脚电压由外部电路和芯片内部电路共同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过零检测引脚, 哪儿有一个稳压管稳压管那点的电压到底是几伏?”
ZCD引脚电压由外部电路和芯片内部 ...

如果芯片外部电压小于1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14脚的电压了,比较器和滞换比较器才能工作
稳压管哪里电压应该是稳压值

小于10V也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芯片外部电压小于10V呢...

如果芯片外部电压小于10V,那么芯片内部的这支稳压管将不会被击穿,等于开路。

网友A:
稳压管是10V,不会小于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外部电压小于10V,那么芯片内部的这支稳压管将不会被击穿,等于开路。

就是哪一点的电压就是芯片外部电压和电压跟随器的运放的压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是10V,不会小于10V

恩恩,这一点能肯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哪一点的电压就是芯片外部电压和电压跟随器的运放的压差咯?

芯片内部“电压跟随器”输出端串联一支二极管后才联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固定电压0.7V。
由此可以断定:ZCD引脚(也就是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低于0.7V时,运放输出端为高电压,经二极管压降后,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虚短),这将使得ZCD引脚电压也是0.7V(与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相同,条件是ZCD外加电源内阻比较大)。
如果ZCD外加电压超过0.7V,那么运放反相输入端电压也超过0.7V,即高于同相输入端,运放输出端将下降,输出端串联的二极管关断,没有输出电流,也不影响ZCD引脚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电压跟随器”输出端串联一支二极管后才联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固定电压0.7V。 ...

我在消化一下.....电力电子专业的搞这个感觉还是太缺乏基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消化一下.....电力电子专业的搞这个感觉还是太缺乏基础了

原来是电力电子专业。
我倒是觉得:电力电子对《电路》课程的要求比信号处理等专业要高,对分立元器件知识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电力电子专业。
我倒是觉得:电力电子对《电路》课程的要求比信号处理等专业要高,对分立元器件知 ...

是的,第一次做项目,很多都不太懂,光看芯片外围电路总感觉缺少点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电力电子专业。
我倒是觉得:电力电子对《电路》课程的要求比信号处理等专业要高,对分立元器件知 ...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所谓运放输出高,其实是指 的开环增益下的输出吧,那如果运放本身有反馈,那闭环增益和开环增益又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运放输出是怎样的,教科书上的反馈都是直接算的闭环增益,那开环增益哪儿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所谓运放输出高,其实是指 的开环增益下的输出吧,那如果运放本身有反馈,那闭环增 ...

楼主,我建议你看一下我上传的一篇论文,看看集成电路设计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1、非微电子专业的书上一般就给个运放,然后对它的开环增益等只给出了概念和简图分析
2、开环、闭环是相对系统而言的,比如说电机调速,直接用反馈回来的转速和给定转速构成环调节转速,那就是闭环的,如果速度环里面还有个电流调节等,它也算有反馈,只是局部的,如果外面没有转速环,那么这个转速调节就是开环的,既使里面有局部反馈调节,建议你看看自动控制原理或信号与系统
3、运放输出高,你是说的增益吧,运放输出性能有很多指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所谓运放输出高,其实是指 的开环增益下的输出吧,那如果运放本身有反馈,那闭环增 ...

教科书中说的闭环,反馈电路是线性的,当然可以用线性分析。
现在这个电路,运放输出串联了一支二极管,而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反馈非线性,当然不能用线性分析。
对首帖电路,分析比较简单。可以按照运放输出端串联二极管导通和关断两种情况,把非线性变成两段线性电路来解决。
同样,对引脚处的稳压管,也分成稳压管已击穿和未击穿两种情况分别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所谓运放输出高,其实是指 的开环增益下的输出吧,那如果运放本身有反馈,那闭环增 ...

运放输出端串联二极管,两种情况。引脚处稳压管,两种情况。一共是四种情况,这个分析当然比较复杂。
我们还没有考虑引脚的外部电路,考虑到外部电路,可能更复杂。不过,我猜测外部只是一支电流取样电阻,那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科书中说的闭环,反馈电路是线性的,当然可以用线性分析。
现在这个电路,运放输出串联了一支二极管, ...

你的思路我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建议你看一下我上传的一篇论文,看看集成电路设计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1、非微电子专业的 ...

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科书中说的闭环,反馈电路是线性的,当然可以用线性分析。
现在这个电路,运放输出串联了一支二极管, ...

他检测boostPFC电感电流的.外部就接了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