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
我的板子使用SPI协议的,然后就是使用 USB ISP刷芯片点击RD的时候,电脑显示说我的编程错误,目标版与编程器的连接不正确,但是我的线是没接错的!!!然后我测了一下板子的电压,发现MISO和MOSI的电压都下降了,本该正常时MOSI的电压是5V的但是现在是2V,正常MISO的电压是1V多,现在就是变为0V!!!
这样是这两条线连接到一起了吗???

网友:
求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A:
先检查电源容量,电源没问题就是你连线的问题。最好监看一下电源电流与你的操作之间的关系,这样更清楚问题之所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容量,电源没问题就是你连线的问题。最好监看一下电源电流与你的操作之间的关系,这样更清楚问题 ...

电源容量是什么意思?我是用5V输入的,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做了一批板子,有一些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有部分不能正常运行。现在就是比较纠结这个问题。大神请说清晰点。。。我是新手还有很多不懂。

网友C:
是这两条线连接到一起了吗,用万用表一测,便知道。下载不正常时,测芯片其他引脚是否正常,供电什么的。是否有其他模块不正常,导致芯片的引脚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容量是什么意思?我是用5V输入的,正常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做了一批板子,有一些可以正常 ...

电源容量即电源的输出功率。去测量吧,多观察、多思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容量即电源的输出功率。去测量吧,多观察、多思考。

我的RST上是有一个上拉电阻的,但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下降了MISO和MOSI的电压都下降反而SCLK的电压上升了,我也把芯片更换发现芯片没有问题,那我该怎么解决?新手真的很多不会,请多多包涵!!!

这是我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两条线连接到一起了吗,用万用表一测,便知道。下载不正常时,测芯片其他引脚是否正常,供电什么的。是 ...

我想也应该是什么模块,导致PIN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RST上是有一个上拉电阻的,但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下降了MISO和MOSI的电压都下降反而SCLK的电压上升了, ...

图画的极不规范,怎么不画出电路连接节点?谁知道你怎么连的线。而且,如果R1和C4是复位电路的话,C4取值不足,应至少为1uF,DTR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好好去看看器件手册吧。严重怀疑你的实际电路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画的极不规范,怎么不画出电路连接节点?谁知道你怎么连的线。而且,如果R1和C4是复位电路的话,C4取值 ...

谢谢,指教,学习了。。。我的图是有连接点可能我截图的时候没截好。我好好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