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Harmony 之学习篇(十三) -- 利用 TCP/IP command 系统服务来调试以太网应用

楼主:
本文转自Microchip麦田论坛

一、  简介:
Harmony 框架如下图所示,在系统服务中,Harmony 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些调试工具如调
试端口 console 系统服务,系统调试命令 Command 系统服务。

本文介绍了如何配置和使用 Harmony 下的 TCP/IP command 系统服务,方便用户调试以
太网应用程序。

二、  硬件 工具和 软件 平台:
硬件 :
1. PIC32MZ EF Starter Kit

2. 电脑一台
3. 路由器一台
软件 :
MPLAB-X::v3.35 或者更新
XC32:v1.42 或者更新
Harmony:v1.08.1 或者更新
NetAssist:v4.10 或者更新
三、  配置和使用 :
(一) , 配置
TCP/IP command 属于 command 系统服务的一个
子集,配置非常简单:
1. 在 MHC 中,打开 TCPIP Stack 下拉菜单;
2. 在 Use TCP/IP Commands 选项前打上勾;
3. 保存并生成代码。

( 二) , 使用
下面以\apps\tcpip\berkeley_tcp_client 工程为例,介绍 TCP/IP command 的用法,这里进
行两个实验:
1.  电脑和开发板通过网线连接到路由器,进行通信;
2.  电脑和开发板直接连接,进行通信。
实验一,操作如下:
1.  首先将脑和开发板通过网线连接到路由器,并打开路由器的 DHCP 服务,这样路由
器将为电脑和开发板动态分配 ip 地址;
同时,用 USB micro 线(J4)和 USB mini 线(J3)连接到开发板;

四、  总结:
通过上述两个实验,向大家介绍了 Harmony 中的 TCP/IP command 系统服务。用户可以
用它观察系统状态和统计;同样也可以动态配置网络,为客户调试以太网应用提供了有
效的手段。

网友:
本文介绍Harmony 下的 TCP/IP command 系统服务,有两种方法:1.  电脑和开发板通过路由器通信;2.  电脑和开发板直接通信。通过这种方法极大的方便了用户,使用它观察系统状态和统计,同时也可以动态配置网络,便利用户调试以太网应用程序。缩短开发产品需要用到以太网的开发周期,提升团队效率,同时可靠性较高。

网友:
网络应用一直是困扰开发人员的一个难题,而使用 Harmony 下的 TCP/IP command 系统服务,配置非常简单,只需简单几步就可生成代码,方便了人员的开发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开发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