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双路输出电源适配器

楼主:
请问,有没有见过或者用过12V双路输出电源适配器,用来给两个板块同时供电

网友:
为嘛要双12V双路呢?给两块板也不需要要,功率选足点,每个板都加几个大电容不就ok了。是不是板子要带电机?

网友A:
有这种双路输出的电源,但比较少见。
你用两个单路输出的电源即可。

网友:
淘宝搜搜

网友:
确实不长见,双12V输出的

网友:
两块板子,如果都用的是12V电压,可以不用独立的电源的。

网友B:
实话说  昨天下午我也在找这个   找了好久  只看到一个是双12V输出的  但是太大了   30W的   不知道这么大   你是否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话说  昨天下午我也在找这个   找了好久  只看到一个是双12V输出的  但是太大了   30W的   不知道这么大  ...

你在哪里看到的呢,30W,我们板子用着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双路输出的电源,但比较少见。
你用两个单路输出的电源即可。

两个板子放一个机箱,接两个电源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板子放一个机箱,接两个电源不好看

两块板子在一个机箱里面,如果两块板子可以共地,那就只需要一路直流电源。
两块板子共地有问题的话,应该尽量想办法让两块板子可以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里看到的呢,30W,我们板子用着不大

淘宝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这是链接

网友D:
一直在想一件事,12v的电源适配器它输出电压是12v,如果两个板子需要的电压也是12v,岂不是一个就够了(前提功率要够),除非需要两个相互不干扰的12v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想一件事,12v的电源适配器它输出电压是12v,如果两个板子需要的电压也是12v,岂不是一个就够了(前提 ...

是因为是两个独立的板子,其中一个板子是别家做的,电源是已经固定了的,另一个板子是我们自己做的,但这两块板子要放进一个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是两个独立的板子,其中一个板子是别家做的,电源是已经固定了的,另一个板子是我们自己做的,但这 ...

如果两个板子共地或者尽力共地,一个电源头加一个转接板是否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
应该可以两块板共地的,如果实在要隔离,就有个小点功率的板搞个隔离电源模块供电,大的由总电源供电吧。隔离模块的输入由总电源来供。

网友:
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可以用一个电源适配器,然后再接一个一拖二的DC输出线,就可以给两个独立板卡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