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485通信问题

楼主:
用PIC16F727单片机做485通信,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看门狗复位后485通信不成功,原因是看门狗复位后不能进入串口接收中断,但重新上电后通信正常,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先后顺序?

网友:
关注一下,帧错误和溢出错误

网友:
程序问题,复位后要先执行必要的寄存器初始化设置。建议仔细看看器件手册,注意上电复位和看门狗复位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