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_sched_priority前面的短线是什么

楼主:
_sched_priority前面的短线代表什么

网友A:
首先没太搞明白楼主到底问的什么?
其次,根据我的一点了解这个应该是个变量名,用来设置优先级的。而为什么这么设计这个变量的名字,就跟我们人取名一样,有一定的习惯约定俗称,为了大家好辨识,如果你自己设计一个变量的话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前面_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没太搞明白楼主到底问的什么?
其次,根据我的一点了解这个应该是个变量名,用来设置优先级的。而为什 ...

struct sched_param
{
    int __sched_priority; // 所要设定的线程优先级
};

我只是看到这个结构体,所以很纳闷,原来只是一种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ruct sched_param
{
    int __sched_priority; // 所要设定的线程优先级
};

我只是看到这个结构 ...

嗯嗯是的。一个变量命名可以采用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且只能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
一般的习惯是标准库里面的变量会用下划线_可开头。而如果我们自己进行命名的话一般xxx_以字母开头,跟标准库的区分开来。以免阅读程序的人搞错了。什么时候以下划线开头这个并不是说强制要求或者自己命名会报错,不过是人为的为了直观好区分的一种约定俗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是的。一个变量命名可以采用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且只能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
一般的习惯是标准库 ...

谢谢您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