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模拟信号的隔离一般用什么方案

楼主:
求助各位,现在模拟信号的隔离一般都用什么方案?项目中需要对温度检测的量进行隔离之后再送回DSC,之前用一个电路“负反馈的方法克服光耦的非线性”这种方式实现了模拟信号的隔离,但是误差有大概1%以上,并且那种方法要求两路隔离电源必须非常准确。并且因为实际项目中,运放的供电电压的限制,还需要选用轨至轨的运放,增加了部分成本。
现在想更换一个思路,首先采用压频转换器,然后通过光耦隔离,送到DSC,28335的ECAP模块可以计算脉冲的频率,这样可以实现模拟信号的隔离。不知道各位对这个方案如何评估。有没有推荐的VF芯片?
现在一般还会采用什么方式实现模拟信号的隔离呢?怎样比较各种隔离方案的优缺点?

网友A:
感觉这个模拟温度信号的隔离传输应该不是那么难吧,如果要是换成是我来设计,我就会采用先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再将数字信号采用红外,射频经调制后再进行传输;这种方法简单易行,成本低抗扰能力强,比如先将温度信号通过锁相环,变换调制后输出,载体可用红外,光,无线等进行传输,收方再解调还原信号,这个方式即简单,又方便,且成本还低 安全可靠,不妨一试

网友B:
模拟信号经压频转换后用光耦隔离,是一种方法。
选择串行输出的A/D转换,再用光耦隔离,也是一种方法。
以前模拟信号的隔离,常用隔离放大器,但现在很少用了,因为成本较高。

网友C:
用VFC是个好主意,只要频率高一些,做到千分之一的误差很容易。提醒注意:大部分VFC电路中用电阻与电容作为定时元件,它们的温度系数是引起误差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信号经压频转换后用光耦隔离,是一种方法。
选择串行输出的A/D转换,再用光耦隔离,也是一种方法。
...

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模拟温度信号的隔离传输应该不是那么难吧,如果要是换成是我来设计,我就会采用先模拟信号进行A/D ...

很详细,谢谢分享。我的这个检测应该不需要长距离传输或者无线传输,是不是用不到您说的红外射频之类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VFC是个好主意,只要频率高一些,做到千分之一的误差很容易。提醒注意:大部分VFC电路中用电阻与电容作为 ...

好的,谢谢提醒。我准备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