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求帮助!!!自学msp430月余,第一次做项目,头痛。哎,还是没学得好啊

楼主:
第一次~~~~~激动忐忑都有啊,但是更多是困惑!问题解决不了抓耳挠腮一天!!决定今晚不睡也要搞好!闲话就扯到这里,赶紧进正题。
这次的项目主要是在pc端通过无线对一个设备的数据进行更改。具体下来可分为三个部分:pc端,装置A和装置B。装置A上主要有一个cyrf6936,一个单片机msp430f227x 以及USB转串口的转换器,思路是这样的:首先要实现装置A与pc端的串行通信;再对6936进行配置,实现装置A与B之间的无线收发;装置B上还有一个单片机需要和6936进行设置,设置完后再将装置B的数据返回到PC端。
现在第一步就卡住了,因为之前什么都没做过,看了不少程序,写起来犯难了。。。还有很多很弱智的问题想请教大家,希望得到帮助,谢谢了!!

矛盾的我

网友A:
实现串行通信需要注意哪些呢?波特率是怎么选择的以及怎么设置。。

矛盾的我

网友B:
串口通信吗,首先你要调试好430的串口,同时电脑端需要一个串口转USB的设备,比如说CH430或者CP2102,连接到电脑,电脑先使用串口助手进行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现串行通信需要注意哪些呢?波特率是怎么选择的以及怎么设置。。

到TI官网上下一个msp430f227x的例程
找到uart自己读一下
再看一下自己的产品串口引脚和例程上的是否一至
一直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例程与PC通信测试
不一至就要修改引脚
直到调通

网友D:
最简单粗暴的就是下例程然后根据需要修改例程了

网友E:
下载官网例程,烧到单片机里运行,PC端,看看串口助手能否收到数据,波特率设置,例程里看串口初始化的部分,找到他设的波特率,应该有注释,或者,结合手册和寄存器的值,也可以知道他配的波特率是多少,串口助手设同样波特率接收。看看PC能不能收到数据,不能就检查,串口助手设置,单片机是否有串口数据发出,能看波形最好。先把串口收发调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粗暴的就是下例程然后根据需要修改例程了

看到好多说下例程的,怎么下啊,TI的官网我也查了,能稍详细解释下吗

矛盾的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下载官网例程,烧到单片机里运行,PC端,看看串口助手能否收到数据,波特率设置,例程里看串口初始化的部分 ...

串口助手是网上下载的吗,需不需要配置什么

矛盾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TI官网上下一个msp430f227x的例程
找到uart自己读一下
再看一下自己的产品串口引脚和例程上的是否一 ...

好的感谢!

矛盾的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口通信吗,首先你要调试好430的串口,同时电脑端需要一个串口转USB的设备,比如说CH430或者CP2102,连接 ...

感谢感谢!电脑端的设备是硬件吗,还是直接在网上下载就好了?

矛盾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是网上下载的吗,需不需要配置什么

网上一搜,就能找到,可以下载,需要配置,端口号,波特率等。类似下面这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好多说下例程的,怎么下啊,TI的官网我也查了,能稍详细解释下吗

你去官网搜你这个型号,会有很多文档和资料,一些比较新的器件会有例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去官网搜你这个型号,会有很多文档和资料,一些比较新的器件会有例程

谢谢!我搜到例程的demo了,不知道改的话一般需要改哪些

矛盾的我

网友:
接下来配置射频,6936这种。。真是又头大,还是一样,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矛盾的我

网友F:
刚学这个MCU,就要踏实地看一看它的手册,把它的手册全看完,并理解,就是个高手了,

初学,更需要看手册, --------------  我一直强调手册的重要性!

只有把“基础”打好,高楼自然容易盖了。

网友G:
主要把手册看明白,打好基础,不懂得可以提问,msp430f227x 之前做过项目,有不会提问,可以给你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要把手册看明白,打好基础,不懂得可以提问,msp430f227x 之前做过项目,有不会提问,可以给你指导

好的!感恩!

矛盾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学这个MCU,就要踏实地看一看它的手册,把它的手册全看完,并理解,就是个高手了,

初学,更需要看手 ...

好的!

矛盾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搜到例程的demo了,不知道改的话一般需要改哪些

就是你先找例程下进去看能不能跑通,跑通的话说明你的环境是建起来了,然后就是根据需要调用库函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电脑端的设备是硬件吗,还是直接在网上下载就好了?

是硬件,电脑的串口助手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