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端電阻

楼主:
加在首端的終端電阻和加在末端的終端電阻阻值必須一樣嗎?

网友:
“加在首端的終端電阻和加在末端的終端電阻阻值必須一樣嗎?”
楼主另发过一篇关于传输线的帖子。此帖的“首端”、“末端”猜测也是说传输线。
如果是说传输线,只能说传输线要求做到无反射的话,应该阻抗匹配。加电阻是为了达到阻抗匹配。至于加多大的电阻,应该是能够实现阻抗匹配的电阻值。

网友:
不明白你在說什麽,具體一不一樣,應該有相對應的手冊會給你說明這些個參數的。

网友:
阻抗匹配当然肯定是一样的,再说了,你干嘛要搞的不一样,这会带来成本的增加,不是自找麻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