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2687E当485用收发问题

楼主:
ADM2687E能实现RS485的收发功能吗?目前测试RS422可以进行收发,怎样切换到RS485模式?A.B可以接收数据,但是配置方向引脚RE不好使,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下是原理图。DE引脚拉高或拉低都试过,R165.R166去掉也试过,都不行。

网友A:
收发方向控制问题,DE和/RE要短接后一起控制,楼主图中显然不对,处于常发态了。

网友:
把A与Y、B与Z短接就是48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发方向控制问题,DE和/RE要短接后一起控制,楼主图中显然不对,处于常发态了。

按照您说的,把DE/RE短接后一起控制,这样就成了485状态,可以实现485和422的状态切换了,多谢啦~

网友B:
“DE引脚拉高或拉低都试过”,楼主你sa(傻)呀,DE是肯定一直是高电平啊。你自己好好看原理图。还有DE,RE我记得分别是控制发和收的使能吧。这个你要跟程序配合起来的哦。或者就是楼上chunyang老师说的DE和RE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引脚拉高或拉低都试过”,楼主你sa(傻)呀,DE是肯定一直是高电平啊。你自己好好看原理图。还有DE,RE我 ...

不,DE一直是高的电平是不可以的,经过实际测试,DE和RE都是低的时候是422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