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检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
拆了一个车辆检测器。根据线路板绘制了上面的电路图。请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如图,Q3、Q4差分放大电路给L1提供稳定电流,电流不容易受温度变化而改变。(或者电路不完整,Q3基极还有信号输入?)车辆驶过检测线圈L1时,输出脉冲通过Q5整形、R9、C4滤出毛刺输出至单片机中断输入口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Q3、Q4差分放大电路给L1提供稳定电流,电流不容易受温度变化而改变。(或者电路不完整,Q3基极还有信 ...

感谢你的分析  我再测一下电路板看看 Q3的基极是否还有信号输入

网友B:
偏置电路提全了没?你这个也没构成带隙电流源,偏置电路只是提供了一个1.8ma的小电流,旁边的Q3回路只是分流作用,估计是防止温度高时Q4有大电流流过,至于检测电路C1、L1、C3、R4是信号拾取、及选频,D5限幅,Q5反向放大,后滤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Q3、Q4差分放大电路给L1提供稳定电流,电流不容易受温度变化而改变。(或者电路不完整,Q3基极还有信 ...

这种画法很规范,应该提倡!

网友C:
楼主你抄的板子电路齐全吗?有新的测试吗?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抄的板子电路齐全吗?有新的测试吗?分享下

检测车辆部分的电路基本就是这个了 其它的就是控制一些继电器 信号灯 拨码开关之类的了 很简单就没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Q3、Q4差分放大电路给L1提供稳定电流,电流不容易受温度变化而改变。(或者电路不完整,Q3基极还有信 ...

重新测试了一下 修改了一下电路图 麻烦你再给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偏置电路提全了没?你这个也没构成带隙电流源,偏置电路只是提供了一个1.8ma的小电流,旁边的Q3回路只是分 ...

重新测试了一下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测试了一下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电路差不多对了,但是Q4基极应该还有一个对地的电容。
Q3Q4与L1C1构成一个SONY振荡器,当车辆经过时LC回路的Q值下降导致幅度下降(或者干脆停振),后面的整流放大就输出一个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