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F4P 可以 用 STM32F042F6P 替换吗 ?

楼主:
调试 时 ,发现 STM32F030F4P 的flash不够用,因此 想用 STM32F042F6P 来替换。
经对比,STM32F030F4P 和 STM32F042F6P 的pin to pin 兼容(见附图)。

不知道 这种替换 是否 可行、是否存在隐患 ?

还请前辈、大侠 ,轻拍 、指点 !

非常感谢 !

说明:
1. STM32F030F4P的资源:16Kbytes的flash、4Kbytes的SDRAM ;
2. STM32F042F6P的资源:32Kbytes的flash、6Kbytes的SDRAM.
3. 从STM32F030的规格书知道,030没有STM32F030F6P这个规格;
4. 前面 的样机过程中,用到过 STM32F042F6P。

附图

网友:
1、 你要考量要替换的这个片子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如flash大小啊,芯片的封装(芯片封装有时候会有多种,不同的封装所占用电路板的面积不同,这样会导致你板子的面积增加,会不会和结构干涉这些都要考虑,电源电路怎么处理,还有电路布局会不会有所变动,总之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多考量是没有错的,做产品么,想的越多,考虑的越周全,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小);

2、如果用STM32F042F6P来替换,建议多花点时间看看datasheet的有些管脚的说明。千万不要走经验主义,和照抄主义,我同事在之前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点上一定要好好看看。你可以看下我写的如下的这个帖子。否则,你硬件设计就有问题,后面的问题可能还会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9497-1-1.html

网友:
应该是可以,但是要注意两个芯片的差异

网友:
谢谢二位 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