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四层板内电层,信号线比较多,何解??

楼主:
问题如标题
1.主要是上下信号层走线布不下,因为内电层是走线相当于不铺铜。还有几十根信号线没法弄。求高手指点
2.要是遇到这种问题,是中间两层都设定为信号层也能解决,但是电源需要分为5种铺铜,切形状不规则,铺铜比较麻烦。再加上要是有线条需要调整的话,铺铜更加麻烦。若是如第1个问题用内电层会不会好些。

或者高手们有无其他好办法应对。谢谢

网友:
布线确实是个头疼事,慢慢来吧。
先把线的大概走向确定,然后再作仔细调整。

网友:
要不再加两层试试……四层真走不下也没办法

网友:
对, 四层板了,已经是多层了
要不就搞个6层或者8层板试试,费用可能高些

网友:
要是不介意,可以把板子晒上来看看,让大家看看给你的走线提提建议,毕竟看图说话比较方便,直接这样也不知道怎么说起。

网友:
没法晒图啊,内外网没法切换导过来。 但板子肯定是4层板,不能再加了
我的意思是:中间两层放内电层的话,有没好办法走个几十根信号线。因为中间放信号层,铺铜比较头疼。
而且只要布局一动,铺铜要有重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