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供电电池PCB敷铜问题

楼主:
时钟芯片大都有一个自己单独供电的电池,该电池安装在电池座上,请问在PCB布局的时候,该电池座下面能敷铜吗?

网友:
敷不敷铜都行,讲究没那么多吧,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
为什么要问这个敷铜问题呢
画了板子后,哪个地方不敷铜,很难受着急上火?

网友:
当然能,虽然从电气规则上讲没有这个要求,但实际操作时能覆就覆,至少对环保有好处。腐蚀铜的量跟废液量呈正比。

网友:
我在RTC的纽扣电池座子(贴片的)的下面是敷了铜的,板子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不会有干扰,所以你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