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找这么个东西我也是呕心沥血

楼主:
      家里燃气灶开关坏了让我去重新买一个,好,坏的给我拿去找,跑了市场的五金店没有,跑了市场的几家专卖电器的说是没有单独这样卖的,一个燃气灶扭动的开关坏了总不能够连整个燃气灶都换新吧。      于是我就到网上去找了,无奈我根本就不知道原来燃气灶的扭动开关还有分什么方向的,不都是D字型空的吗,于是我又在淘宝上挑挑选选老半天,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呐。只希望买回来的可以用就好,为了这么个东西找的我也是我呕心沥血啊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哪儿的?去到大一点的市场,有专门维修燃气灶的(有配件卖)  我们这边的菜市场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哪儿的?去到大一点的市场,有专门维修燃气灶的(有配件卖)  我们这边的菜市场就有。

附近的都是小市场,没有看到维修的,专卖的地方也没有

网友B:
楼主啊,怎么说呢,你是上帝,你可以跟卖家好好谈谈,卖家是有办法的。记得我买过一个录音笔电池,首先我浏览了一翻,选个比较适合的马上跟卖家谈一旦不合适我再找几家,同时开谈,最后总有一款适合你,或差不多的。毕竟卖家是专门搞的。把你要找的让大家帮你找,我就是这个意思,也是我明知淘宝假货多,也爱上淘宝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怎么说呢,你是上帝,你可以跟卖家好好谈谈,卖家是有办法的。记得我买过一个录音笔电池,首先我浏 ...

哇塞,不愧为版主,果然是高见,但是这么个不值钱的配件,市场上卖家之间不会相互调货给您折腾的哦。还有啊版主,这跟你淘宝购物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你还扯上淘宝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哇塞,不愧为版主,果然是高见,但是这么个不值钱的配件,市场上卖家之间不会相互调货给您折腾的哦。还有 ...

因为你这个东东,除了万能的淘宝,你是买不到地跟淘宝扯上是想告诉你怎么才能买到如意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这个东东,除了万能的淘宝,你是买不到地跟淘宝扯上是想告诉你怎么才能买到如意的东东

已经在网上买了,淘宝是什么都买的到,真的假的,高端大气、低调奢华通通都有

网友D:
我在淘宝买的点火电极探针,之前坏了一个,幸好多买了两个,前两天另一个也坏了,换上点火O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买的点火电极探针,之前坏了一个,幸好多买了两个,前两天另一个也坏了,换上点火OK

有先见之明的人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先见之明的人呐

有些东西寿命到了,以后要提前预备着点,我也是到处找卖的,找不到,只能淘宝了,运费比买的东西都贵,但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东西寿命到了,以后要提前预备着点,我也是到处找卖的,找不到,只能淘宝了,运费比买的东西都贵,但 ...

就是,现在淘宝上的东西便宜归便宜,但是运费比买的东西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