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30F4就一个串口 吗?

楼主:
见附图,查看STM32F030F4 datasheet,得知:
PA2 PA3 和 PA9 PA10均可以复用为串口,可是 都是串口1.

如果 我想用 两个串口:一个用于RS485,一个用于调试(打印调试信息到PC)。

请教:
1. 如此说来,该款 MCU就只有一个串口了,对吗 ?
2. 这款MCU可以满足要求吗 ?如果可以,该如何实现 ?

谢谢!

网友A:
没有就用SWO打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大侠 !

见附图,PA2的USART2_TX 不是 F030X4的,是其他型号的(X8 or XC的)

附图:

那就只有一个串口咯,你顶楼的截图也没有下面的说明。、、。。。。。。。。。。。。。。

网友C:
可以的呀,你难道眼里只有USART1_TX么? PA2这个引脚还有个功能是USART2_TX啊。所以仔细看datasheet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呀,你难道眼里只有USART1_TX么? PA2这个引脚还有个功能是USART2_TX啊。所以仔细看datasheet哦

谢谢 大侠 !

见附图,PA2的USART2_TX 不是 F030X4的,是其他型号的(X8 or XC的)

附图:

网友D:
STM32F030F4的确只有USART1,如果波特率要求不高可以用软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用SWO打印数据

谢谢版主 !

请教,SWO是 啥东东 ?
我就知道 SWD(Serial wire debug )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030F4的确只有USART1,如果波特率要求不高可以用软串口。

谢谢版主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用SWO打印数据

同问,SWO是啥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