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F4的温度传感器 如何使用 ?

楼主:
见附图,从STM32F030F4的datasheet得知,该款MCU有 温度传感器。
因e文差,看的糊里糊涂的,不知道 如何用。

故发帖求助 ,还请 前辈、大侠 不吝指点 !

谢谢!

附图

网友:
温度传感器可以产生随温度线性变化的电压。ADC_IN16 输入通道可以把传感器输出电压转换成数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