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8-DISCO开箱上电

楼主:
买了块STM32F0308-DISCO
开箱图
网上图片

上电,LD1红色电源灯亮,红色LD2也亮,蓝色LD4亮一下灭,后面按下复位,LD4亮一下,按下button1,LD3没反应,估计坏了
STM32F0308-DISCO是ST公司推出的一款针对STM32F030超值系列设计的Cortex-M0开发板。基于STM32F030R8T6设计,集成了ST-LINK/V2仿真下载器(但仅对外提供SWD接口)。
【主要特点】
  • STM32F030R8T6微控制器
    • 64KB FLASH,8KB RAM
    • 64引脚,LQFP封装
  • 开发板集成ST-Link/V2的仿真调试器(但仅对外提供SWD接口)
  • 电源
    • 通过USB取电5V
    • 可对外供电5V和3V
  • 指示灯
    • LD1:电源指示灯
    • LD2:USB通讯指示灯
    • LD3:应用指示灯
    • LD4:应用指示灯
  • 按键
    • 复位按钮
    • 应用按钮
  • 规则地引出了所有IO口

Key Features
  • STM32F030R8T6 microcontroller featuring 64 KB of Flash memory, 8 KB of RAM in an LQFP64 package
  • On-board ST-LINK/V2 with selection mode switch to use the kit as a standalone ST-LINK/V2 (with SWD connector for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 Board power supply: through USB bus or from an external 5 V supply voltage
  • External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3 V and 5 V
  • Four LEDs:
    • LD1 (red) for 3.3 V power-on
    • LD2 (red/green) for USB communication
    • LD3 (green) for PC9 output
    • LD4 (blue) for PC8 output
  • Two push-buttons (user and reset)
  • Extension header for all LQFP64 I/Os for quick connection to prototyping board and easy probing
  • An additional board is provided which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extension connector for even easier prototyping and probing
  • Comprehensive free software including a variety of examples, part of STM32CubeF0 package or STSW-STM32140 for legacy Standard Libraries usage

内核及运行条件:
       · ARM Cortex M0内核 0.9DMIPS/MHZ
       ·最高主频48MHZS
       ·1.8/2.0~3.6伏供电电压.
    ·高性能通信接口:
       ·6Mbit/s USART
       ·18Mbit/s SPI, 支持4bit ~16bit数据帧
       ·1Mbit/s I2C, 支持块速模式:
       ·HDMI, 接口高清晰多媒体接口/消费电子控制器(CEC)
    ·增强型控制外设
       ·3相马达控制的16PWM定时器
       ·516位定时器
       ·116PWM定时器
       ·132PWM定时器
       ·2个红外发射控制功能定时器(TIM16/17)
       ·12MHz I/O翻转速度

网友:
驱动安装成功之前LD2闪烁,安装成功LD2长亮,LD2是一个RGB

网友A:
不知楼主准备开发点什么项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准备开发点什么项目呢!

这段时间忙,先上电,发现LD3有问题,明天找个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B:
虽然是比较早期的板子,但感觉比现在的Nucelo64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比较早期的板子,但感觉比现在的Nucelo64好

显示驱动安装成功但是找不到串口,还有LD3也有问题,按键无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驱动安装成功但是找不到串口,还有LD3也有问题,按键无反应

这个板子上的STLink版本是V1,不支持虚拟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驱动安装成功但是找不到串口,还有LD3也有问题,按键无反应

另外它也不能用mbed的拖放方式编程,因为也没有mbed磁盘。但是可以用mbed的库和HAL。

网友:
祝你开发成一个好的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它也不能用mbed的拖放方式编程,因为也没有mbed磁盘。但是可以用mbed的库和HAL。

看到板子上没有mbed标识,所以不支持mbe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上的STLink版本是V1,不支持虚拟串口。

那下载程序要用ST-link或者j-link调试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下载程序要用ST-link或者j-link调试器了

可以用板载的stlink仿真,效果不错的,除了没有串口和mbed磁盘,其它功能和Nucleo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