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算法之冒泡排序

楼主:
      下面我们看下一个算法是冒泡排序,这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哈,冒泡,生动形象,我们可以类比到鱼的冒泡是一个道理,一个气泡呢,是从底部生成,然后慢慢向上浮动,我们知道通过一样的方式在排序算法上面我们也是这样子实现,如果一个数比较大,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数向上浮动,直到所有的数值放在合适的位置。这个也是笔试当中经常考到的算法题,在实现上也比较简单,所有这个算法是一定要记住的,也是一定要能够手写的,面试题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让你写出冒泡算法的题目,所以一定要注意。
      下面我们看下具体的实现方式:
<font size="4">#include <stdio.h>

void bubble_sort(int a[], int length){
        int i = 0, j = 0;
        // 遍历整个数组
        for(i = 0; i < length; i++){
                // 从第二个数组的元素开始对比交换“冒泡”
                // for(j = length; j > i; j--){
                for(j = i + 1; j < length; j ++){
                        if(a[j] < a[i]){
                                int temp = a[i];
                                a[i] = a[j];
                                a[j] = temp;
                        }
                }
        }
}

int main(void){
        int array[] = {12, 865, 78, 65, 89, 45, 22};
        int length = sizeof(array)/sizeof(array[0]);
        int i = 0;
        for(i = 0;i < length; i ++){
                printf("%d ",array[i]);
        }
        printf(".\n");

        // 使用冒泡算法
        bubble_sort(array, length);

        for(i = 0;i < length; i ++){
                printf("%d ",array[i]);
        }
        printf(".\n");

        return 0;
}</font>

(待补充。)

网友A:
楼主可以讲讲插入法、快速排序法效率要比冒泡法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讲讲插入法、快速排序法效率要比冒泡法高

后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