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原理图

楼主:
99SE 里面如何把原理图导到CAD里面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原理图, file-->export  转成DXF 文件,应该可以。

尝试了,有问题,大神还有其他方法吗,谢谢啦

网友B:
先保存为低版本的dxf和dwg格式,再导入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在AD软件打开保存dfx和dwg格式,再导入

网友C:
生成PDF文档再导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原理图, file-->export  转成DXF 文件,应该可以。

已解决,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保存为低版本的dxf和dwg格式,再导入

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在AD软件打开保存dfx和dwg格式,再导入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成PDF文档再导试试

明天在试试这种方法,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