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 cc1101

楼主:
新手学习MSP430,现在手上有个小项目。要做MSP430G2553+cc1101的无线通信,求大神们,谁有例程可以使用的?

网友A:
这个是430 连接CC1101 的程序,稍微改下IO口和芯片型号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30 连接CC1101 的程序,稍微改下IO口和芯片型号就可以用

谢谢大神   我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30 连接CC1101 的程序,稍微改下IO口和芯片型号就可以用

大神, 用你的例程,调试的时候接收不到数据,但是我也不确定主机有没有发送成功(主机的LED1闪烁)。还有就是我也不确定接线是否有错误。麻烦帮忙看下。以下是按照你的程序里改的。
/*
cc1101引脚连接
VCC             VCC

CSN             P1.6

SI              P1.3

GPIO0           P1.7

GND             GND

SCLK            P1.5

SO              P1.4

GPIO2           P2.1
*/
程序如下(我根据我的板子需要改的)
/*TI_CC_hardware_board.h*/
//msp430g2553用
#define TI_CC_GDO0_PxOUT        P1OUT
#define TI_CC_GDO0_PxIN         P1IN
#define TI_CC_GDO0_PxREN        P1REN
#define TI_CC_GDO0_PxSEL        P1SEL
#define TI_CC_GDO0_PxDIR        P1DIR
#define TI_CC_GDO0_PxIE         P1IE
#define TI_CC_GDO0_PxIES        P1IES
#define TI_CC_GDO0_PxIFG        P1IFG
#define TI_CC_GDO0_PIN          BIT7

#define TI_CC_GDO1_PxOUT        P3OUT
#define TI_CC_GDO1_PxIN         P3IN
#define TI_CC_GDO1_PxDIR        P3DIR
#define TI_CC_GDO1_PIN          0x04

#define TI_CC_GDO2_PxOUT        P2OUT
#define TI_CC_GDO2_PxIN         P2IN
#define TI_CC_GDO2_REN          P2REN
#define TI_CC_GDO2_PxDIR        P2DIR
#define TI_CC_GDO2_PIN          BIT1

/*TI_CC_msp430.h*/
//msp430g2553
#define TI_CC_SPI_BITBANG_PxDIR P1DIR
#define TI_CC_SPI_BITBANG_PxOUT P1OUT
#define TI_CC_SPI_BITBANG_PxIN  P1IN
#define TI_CC_SPI_BITBANG_PxREN P1REN
#define TI_CC_SPI_BITBANG_SIMO  BIT3 //0x08    //3
#define TI_CC_SPI_BITBANG_SOMI  BIT4 //0x10    //4
#define TI_CC_SPI_BITBANG_UCLK  BIT5 //0x20    //5

/*另外我把LED改成这个   因为我板子上就这2个LED*/
#define TI_CC_LED_PxOUT         P1OUT
#define TI_CC_LED_PxDIR         P1DIR
#define TI_CC_LED1              BIT0
#define TI_CC_LED2              BIT6
//#define TI_CC_LED3              0x04
//#define TI_CC_LED4              0x0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 用你的例程,调试的时候接收不到数据,但是我也不确定主机有没有发送成功(主机的LED1闪烁)。还 ...

还有就是我也不确定接线是否有错误,硬件在你自己手里,别人怎么看呢。spi接口啊。下载数据手册,找到通信的那几个引脚,根据你的板子,测量一下,就知道怎么对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我也不确定接线是否有错误,硬件在你自己手里,别人怎么看呢。spi接口啊。下载数据手册,找到通 ...

我列出引脚接线了啊,没怎么玩过SPI,所以不是很确定,才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