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主题 已有 1 人购买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1 分芯积分 才能浏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没有把问题叙述清楚:是有多路各不相同的输出电压需要“切换”,还是一路输出电压在改变?
你是用什么器件“切换”电压的?用模拟开关?

网友B:
楼主搜索一下自动电源切换电路,你会得到启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把问题叙述清楚:是有多路各不相同的输出电压需要“切换”,还是一路输出电压在改变?
你是用什么 ...

是一路电压输出,我是通过STM32单片机的DAC功能,输出直流电压的,因为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输出不同大小的电压,单片机执行程序改变电压的时候,中间会有电压空白期,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这对我的负载来说是不允许的,所以想通过外围电路实现在下次电压输出之前保持当前的电压作用在负载上

网友:
谢谢版主的提醒,是我自己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搜索一下自动电源切换电路,你会得到启发的。

谢谢大神关注,一次完整实验我要输出大概两千次不同大小的电压,而且这个电压是通过单片机输出的,电源切换电路可能不适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一路电压输出,我是通过STM32单片机的DAC功能,输出直流电压的,因为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输出不同大小的 ...

用D/A输出电压,不会出现“电压空白期,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可能D/A输出有毛刺,但不会出现空白)。
我猜测你的单片机与D/A芯片联接不正确,或者程序有问题。
通过增加外围电路保持D/A输出,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从产生“空白”的源头解决才是正道。
把你的单片机和D/A电路贴出来大家看看,务必标注清楚芯片型号元件数值等等。

网友B:
信号级的切换,可以找模拟开关,现在很多模拟开关的速度相当高,完全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D/A输出电压,不会出现“电压空白期,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可能D/A输出有毛刺,但不会出现空白)。
我猜 ...

我用的是STM32F103系列单片机自带的DAC模块,应该不会有错,硬件方面直接通过I/O口输出了电压,接到功放然后接负载,程序上我改变的只是要转化的数字量,只是调用了一个改变该数字量的函数,进行for循环,没有其他操作。按照负载的特性,不同的电压会产生不同的位移,没有电压时就会回到位移原点,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次改变要转化的数字量的时候,负载总是会向原点方向移动,因此我觉得是电压出现了“空白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级的切换,可以找模拟开关,现在很多模拟开关的速度相当高,完全能满足你的需要。

我对电源切换电路不是很了解,但是整个实验我要输出2000多个不同的电压,不能每个电压都当作一路,这样来回切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STM32F103系列单片机自带的DAC模块,应该不会有错,硬件方面直接通过I/O口输出了电压,接到功放 ...

两种可能:
1、你在进行D/A转换时,软件(改变该数字量的函数)将原始数据清了零。是否如此,要看你调用的这个函数是如何操作的。
2、另一种可能,是你的这个负载在输入高阻抗时即向位移原点移动,而改变数据时单片机I/O口高阻抗。

“因此我觉得是电压出现了“空白期””。
为何不测量一下?万用表量量即可知道。别凭“觉得”,那不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种可能:
1、你在进行D/A转换时,软件(改变该数字量的函数)将原始数据清了零。是否如此,要看你调用的 ...

1.函数是没有将原始数据清零的操作的,只是重写了该寄存器的值,不知道这算不算清零
2.负载确实对电流更敏感,如果每次改变电压IO口都处于高输入阻抗,这个是可以解释现在的问题的,那请问大神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函数是没有将原始数据清零的操作的,只是重写了该寄存器的值,不知道这算不算清零
2.负载确实对电流更 ...

“函数是没有将原始数据清零的操作的,只是重写了该寄存器的值”,这个不是清零。不过,还要检查一下输出端口是否保持输出,可能端口改变了,例如改变成输入状态。

你提供的信息量还是不够,我无法更详细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函数是没有将原始数据清零的操作的,只是重写了该寄存器的值”,这个不是清零。不过,还要检查一下输出 ...

我用的这款单片机自带DAC模块,然后通过PA4引脚输出,PA4是设置成模拟输入模式的,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还有怎么检查输出端口,用万用表的话不合理,毕竟之间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这款单片机自带DAC模块,然后通过PA4引脚输出,PA4是设置成模拟输入模式的,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还 ...

“然后通过PA4引脚输出,PA4是设置成模拟输入模式的”
我不知道这样是否有问题。

“用万用表的话不合理,毕竟之间的时间太短了”
前面你说过0.2秒,这么长时间,万用表可以看出变化了。
如果认为万用表不合适,可以用示波器监视。

网友:
实在不行用“采样电路”的原理做个输出保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