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消失后,输出电压保持的电路设计

楼主:
7芯积分
小弟要用STM32单片机输出可控电压,但是在电压切换(改变电压)的时候,中间会出现电压信号下降或消失的情况,这在单片机中不可改变,因此想用外围电路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第一次输出V1作用在负载上面,然后需要输出V2,怎样才能使V2输出之前,V1始终作用在负载上而不消失?谢谢各位大神了。。。
小弟也尝试过用电容的充放电原理,但是我要输出的电压是-3.3V到3.3v,怎样才能确电压保持时间一直是0.02s左右呢?

网友:
保持0.2S?好像积分保持电路可以吧

网友A:
楼主连续发了两篇内容相同的帖子。这没有必要,并不能增加得到回复的机会。还是以集中一篇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续发了两篇内容相同的帖子。这没有必要,并不能增加得到回复的机会。还是以集中一篇为好。

第一次发帖,刚开始发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发帖,刚开始发错了

先谢谢大神的关注,我就在这里回复
是一路电压输出,我是通过STM32单片机的DAC功能,输出直流电压的,因为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输出不同大小的电压(1次实验大概要输出2000次不同的电压),单片机执行程序改变电压的时候,中间会有电压空白期,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这对我的负载来说是不允许的,所以想通过外围电路实现在下次电压输出之前保持当前的电压作用在负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大神的关注,我就在这里回复
是一路电压输出,我是通过STM32单片机的DAC功能,输出直流电压的,因 ...

按道理DAC可以连续输出,就是当前值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值而不是当前值先归零再到下一个值,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可以看看你的寄存器设置是不是先关闭DA输出再改值?不用关闭就可以直接改变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