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时间函数

楼主:
想写个函数意思是当按键按在1秒内被按下时执行LED1灯亮,如长按时间大于6秒的话执行LED2灯亮,具体该怎么写呢?求方法

网友A:
按键长按检测嘛,计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长按检测嘛,计时呗,

利用单片机的计时器??

网友A:
可以不用,看你怎么写按键检测函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看你怎么写按键检测函数了,

谢了,具体思路已经懂了

网友B: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 ...

你这东东怎么打开呢?没有Proteus

网友:
必须有Proteus,可先下载安装Proteus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