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Qsys求讲解

楼主:
1、quartus ii下面的Qsys组件主要是用来做什么事情呢?用它有什么优势呢?2、Qsys刚进去默认有Clock,还需要有哪些东西需要添加并连接呢?
3、网上资料里面写了nios ii,这个东西是用来开发nios ii的吗?

有哪位大神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或者有关于Qsys的资料吗

网友:
个人觉得NIOS II软核实用性不高,但是可以很好的理解嵌入式

网友:
Qsys属于系统集成工具,用来集成各种各样的硬件模块。硬件模块有很多种例如:1.自己用verilog编写的模块。但是模块的输入输出接口得符合一定定义规范(avalon总线)
2.Altera提供的内置IP核,如sdram, uart,等等。
3. CPU模块,有ARM硬核,有nios软核等等

Qsys把硬件系统所需的模块全部添加进来后,然后连线,把每个模块对应连线相连,比如时钟,数据输入,数据输出,等等组成完整的系统。

总的来说Qsys简化了自己用verilog手动连接各种模块的流程,另外,对于调用IP核,也极大地简化了应用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