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 cc1101接线问题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看是否有接错?  现在用一个例程在调无线通信  但是就是不通

网友:
看不到图片
我有一个MSP430FR5969的CC1101贴子你看有用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314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我有一个MSP430FR5969的CC1101贴子你看有用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3143-1-1. ...

大神你好,谢谢回复我。你的帖子我看了,也下载了你的程序。然后我根据你的mcu_config.h里面的SPI引脚定义接线的。现在接线如下
/*
cc1101引脚连接
VCC             VCC

CSN             P1.7(我改了这个,你的是P1.0)

SI              P1.2

GPIO0           P1.4

GND             GND

SCLK            P1.1

SO              P1.3

GPIO2           P1.5
*/
然后我看你的程序好像是可以作发送和接收一体的是吧?   我下载了2快板子,然后调试接收的板子,但是没有收到发送板子的信息。  大神  帮忙看下,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者多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我有一个MSP430FR5969的CC1101贴子你看有用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3143-1-1. ...

如果可以加个联系方式  好沟通,我QQ1071561951.谢谢大神

网友:
试一下这个

网友:
大神,我试了,还有有问题,能否留个联系方式(qq什么的)  我好直接问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