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F031K6 的ST-LINK可以用于产品样机的仿真调试 吗 ?

楼主:
见附图一,为NUCLEO-F031K6。该Nucleo板的ST-LINK可以对板载的STM32F031烧录、仿真。

见附图二,将样机通过ST-LINK 的四条线和NUCLEO-F031K6连接。可是,无法对 样机的MCU( STM32F042 )烧录和仿真。此时,还是 只能对Nucleo板的F031烧录和仿真。

请教:
怎样做,才可以 使用 NUCLEO-F031K6 的ST-LINK 对 产品样机 进行烧录和仿真?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你下载一下NUCLEO-F031K6的原理图看一下
这种评估板引出的4条线有时是给ST-LINK仿真的
而不是给外边的单片机仿真的

如果真是给外边仿真的,你可能要把STM32F031的电源断掉才行
不然一个亲儿子,一个干儿子,ST-LINK也不好选择

网友B:
Nucleo32不行,SWD没有单独引出来。Nucleo64是可以的。

另外TB上有10多元的STlink和Jlink OB,可以用于仿真调试。

网友C:
nucleo64或更高级的ST官方板的ST-Link都是可以单独引出的,用户手册都有说明,这是摘自nucleo64

网友:
引用 网友C:
nucleo64或更高级的ST官方板的ST-Link都是可以单独引出的,用户手册都有说明,这是摘自nucleo64

谢谢大侠!

我的是Nucleo32开发板,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没,我查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Nucleo32不行,SWD没有单独引出来。Nucleo64是可以的。

另外TB上有10多元的STlink和Jlink OB,可以用于 ...

谢谢版主!

学习了,看来是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一下NUCLEO-F031K6的原理图看一下
这种评估板引出的4条线有时是给ST-LINK仿真的
而不是给外边的单 ...

谢谢版主 !学习了

网友D:
F030或者一般探索版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F030或者一般探索版可以

谢谢版主 !

探索板我用过的,确实可以

网友:
要把原来板上的STM32与ST-Link 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