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重新整理了下.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啊.24V方波输入,
24V方波输出.但是R132经常烧,用的是0603  0.1W的电阻;
客户的电路,不明白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A:
烧那个电阻,这个电阻是到后级去了,后级的电路也要放一下,不然不好分析, 光看前级驱动,不好说。

网友B:
后级一样的情况下只有上面的烧电阻,跟后级关系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那个电阻,这个电阻是到后级去了,后级的电路也要放一下,不然不好分析, 光看前级驱动,不好说。

不好意思.是下面这个电阻.后级什么都没有接,就在高温上电老化时候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一样的情况下只有上面的烧电阻,跟后级关系不大的

他上面那个电路好像有问题.下面那个电阻也烧.而且后级电路没有接,只是高温老化时候烧的.想不通什么原因.

网友B:
晕,你这里说的是下面的电路烧电阻,群里说的是上面的烧电阻
如果是下面这个推挽输出的烧电阻的话,那就是你后级的负载在24V的电压下电流超过R131的额定电流(功率)

这样的话电阻上的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00mA,后级负载的等效阻抗要大于240欧才不会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你这里说的是下面的电路烧电阻,群里说的是上面的烧电阻
如果是下面这个推挽输出的烧电阻的话 ...

不好意思.说错了.  可是后级什么都没有接啊.直接是悬空的.

网友:
楼主叙述不够完整。
输入是24V方波,方波频率是多少?电源电压是多少?
如果信号频率够高,该电阻就应该烧。

网友C:
那个输出是功率级的输出,使用两个推挽式管子,就是增大驱动能力的,

所以,1、增加电阻的功率容量,
2、去掉它,直接短路,------ 这要根据后级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输出是功率级的输出,使用两个推挽式管子,就是增大驱动能力的,

所以,1、增加电阻的功率容量,
2 ...

嗯.但是现在烧电阻的没有时候,是电阻右端.就是输出端空载.什么都没有接.在高温老化之后就会烧掉.......有什么原因可以造成这种状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但是现在烧电阻的没有时候,是电阻右端.就是输出端空载.什么都没有接.在高温老化之后就会烧掉.......有 ...

你要表达什么呢?

网友:
楼主示出的电路,烧坏是正常的,不坏就反而有问题的,试想,24V方波;当上管导通时,通过R123 0603电阻;对这个电阻是否符合要求;就要看负载了,如果负载电流要求大于5毫安,这个电阻就很危险,如果流过R123r电流比较大,那么这个电阻就会烧掉,如果一定要这样,请你在对管上管E极上加一个小电阻;起到自动调节的功能,(电流负反馈)平和一下输出状态,也许会好点,不妨一试,
   你提出的问题;是输出与负载不匹配;

网友:
把R132短路

网友:
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电路不合理?

网友:
替你分析一下罢。
这个电路如同8楼的回答那样,只要方波的频率足够高,那么一定会烧那个电阻的,原因是在方波的前沿要对后面的电容充电,该电流是一个指数形式的脉冲。根据我的计算(呵呵,计算过程太繁杂就不列了,简单说就是对电流的平方进行积分求其有效值),当输出方波的幅度为24V时,如果不考虑晶体管压降等因素,在电阻上由于充放电电流引起的功率损耗是 57.6*f*RC (W),其中RC=10^(-8),所以当频率f=1MHz时电阻上的功耗就远超过0.1W了。
以上纯粹是理论计算,可能与实际有出入,但是在数量级上应该没有大错。

网友:
前面方波经过推完电路加强,后面RC是低通滤波器。。。
如果频率很高,电阻值太小,功率也少 会烧

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表达什么呢?

是这样,输入端是一个24V  3KHz的方波, 波输出端.是悬空的.并没有接后级电路.  但是电阻依然会烧.     不知道这样解释.您明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替你分析一下罢。
这个电路如同8楼的回答那样,只要方波的频率足够高,那么一定会烧那个电阻的,原因是在 ...

输入时24V   3KHz的方波 .    输出端直接悬空的.没有接任何负载...这才是我郁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时24V   3KHz的方波 .    输出端直接悬空的.没有接任何负载...这才是我郁闷的地方...

哦,这种情况啊。建议你一步一步地分析:先去掉后面的电容器,看看是否还会烧。也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电阻两端的波形,从中可以计算加在电阻上的功率。通常烧电阻总是由于功率问题。

网友:
可以这样算一下,24V,3K方波,在C119与这个电阻串联的有效值电流(可以分别算出基波及三到五次谐波),
也即,即使输出不接任何东西,这个电阻上面也是有电流的,也是消耗功率的。

如果这个电路设计合理( 这里没有给出负载情况,无法判断),请把电阻功率加大!如果这个电路设计不合理,就更改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