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鹏GP0818-1智能插座空载时响。如何解决!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通电空载时,里面有一个空载板上的蜂鸣,总是响。。。请高手指点。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http://ham.hellocq.com/viewthread.php?tid=499629&extra=&page=1
也在这里问了,发了几天帖子,无人问津。
估计高手没有在那里。希望高手出现!

网友:
楼主不通电不就完了么,就是没有负载时拨下插排

网友:
蓝色按钮是什么?类似隔离电源,输出时会响,按下复位就好了。还有看下电源是否短路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空载响是原设计就响,还是故障响?如果是设计就响,那就解变设计方案,如果设计是不响,而现在响那是故障响,也属正常,提示有故障,如果空载时响,是要提示主人关闭电源,这实在是不高明了,如果真是样,那就重新设计,其实解决这一问题是很简单的哦

网友:
把蜂鸣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