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

楼主:
请高手讲解一下差分信号、共模信号、阻抗匹配的相关知识。

网友A:
这些可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尤其是“阻抗匹配”,在不同的场合含义相差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可不是几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尤其是“阻抗匹配”,在不同的场合含义相差很大。

能否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麻烦就在这里。
“阻抗匹配”,在高中物理里面有,在《电路分析》里面有,在模拟电路里面有,在高频电路里面也有。分散在各处,但含义完全不同,所以难于“提供一些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