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430中实现离散点趋势的判断,并将这些点用曲线连接

楼主:
一个屏幕,上面依次地显示一些点,怎样将这些点按照他们的趋势把他们用曲线连接起来?
怎样实现点的曲线连接和预判呢?这些离散点用曲线连接时是中间点的计算怎样实现呢?
求教。

网友A:
自己写一个画线的函数,以你采集点为坐标,加入卡尔曼滤波,可以预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一个画线的函数,以你采集点为坐标,加入卡尔曼滤波,可以预判

自己写一个画线的函数?感觉工作量有点大啊。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推荐一下?
还有卡尔曼滤波,进行预判确实可以,请问一下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
曲线平滑算法?

网友B:
嗯,确实是做曲线平滑算法,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算法,或者有什么算法可以用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确实是做曲线平滑算法,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算法,或者有什么算法可以用来借鉴一下?

百度一下 有很多
http://m.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id=1111908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一下 有很多
http://m.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id=11119081

哇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