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RM-iMX283开发板开箱上电

楼主:
买了块ZLG的EasyARM-iMX283开发板,开箱如下,带TFT-4.3液晶,6层PCB工艺

淘宝上竟然没找到该开发板,搜索都是下面这种,不知道是否停产

如下介绍
采用Freescale ARM9处理器i.MX283设计开发,集成DDR2、NandFlash、看门狗、实时时钟,提供UART、以太网、USB、I2C、ADC、SPI等接口,标配TFT液晶套件,满足Linux、wince操作系统学习、Freescale ARM9测试评估、实验教学以及工业产品开发等多种应用需求。
EasyARM-iMX257
CPU Freescale i.MX283 ARM9 Freescale i.MX257 ARM9
主频 454MHz
内存 64MB
FLASH 128MB
液晶 TFT 4.3寸,分辨率480 * 272 最高分辨率 800 * 480 800 * 600
触摸屏 支持四线电阻式
串口 3路
CAN 无 1路
外扩总线 无
摄像头 无
硬件看门狗 支持
USB OTG 1路
USB Host 1路
SD卡接口 1路
SPI 1路
IIC 1路
GPIO 与其他功能复用
AD 3路
I2S 1路(与其他功能复用)

使用适配器供电,开发板进入WINCE系统,如下是资源管理器

DOS中输入help输出各种命令

CMD窗口版本

ZLG也有IMX287A开发板,如下是和imx283A的比较

网友A:
记得去年双十一好像有个降价,可能是清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去年双十一好像有个降价,可能是清仓了吧

淘宝已经找不到了,开发资料也不好找,参考的283A

网友:
处理器介绍
i.MX283内核采用飞思卡尔快速的、久经验证的、高能效ARM926EJ-S™内核,频率高达454 MHz。
主要特性
带有触摸屏功能的LCD控制器
NAND 支持 – SLC/MLC 和 eMMC 4.4 可管理
硬件 BCH (高达 20 位校正)
200 MHz 16 位 DDR2, LV-DDR2, mDDR外部储存器支持
带有嵌入式 PHY 的高速双 USB
8 个通用 12 位 ADC 通道和单个 2 Msps ADC 通道
带温度传感器,提供热保护
多种连接端口 (UARTs, SSP, SDIO, SPI, I2C, I2S)

框图

网友B:
这个不是在官网买的吗……去年周立功做了好几波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在官网买的吗……去年周立功做了好几波活动

别人手里买的,但是没找到和这个开发板相关的资料

网友:
这颗IC还是很不错的
普源DS10xx系列用的是这颗料
官方承诺10年生命周期,用着放心
另外在arm9里面算是首选了,找不到更好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颗IC还是很不错的
普源DS10xx系列用的是这颗料
官方承诺10年生命周期,用着放心
另外在arm9里面算是首 ...

是的,我觉得示波器一般是FPGA的芯片,你是做arduino的吗?arduino yun喜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觉得示波器一般是FPGA的芯片,你是做arduino的吗?arduino yun喜欢

是的FPGA也有的,另外还有这颗IC应该是负责一些UI和人机交互
和其他接口相关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觉得示波器一般是FPGA的芯片,你是做arduino的吗?arduino yun喜欢

关于arduino Yun
算是很喜欢这板子吧

做工很不错,看起来有点小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FPGA也有的,另外还有这颗IC应该是负责一些UI和人机交互
和其他接口相关的吧

是的,imx283就是为显示终端设计,如下文档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arduino Yun
算是很喜欢这板子吧

做工很不错,看起来有点小激动

有没有分享的关于arduino yun的帖子,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分享的关于arduino yun的帖子,看一下

之前论坛做个arduino Yun的测评活动
可以找到一些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