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和复位芯片,发生死机现象,求解

楼主:
测试时430用的是149的片子,复位芯片用的是TPS3823,测试的目的是想看看这外部看门狗的准确性,程序很简单只有一个定时器和一个串口发送数据,但是单片机死机了。这个问题我怎么也想不通,就算是149死机,则不在产生喂狗信号,TPS3823也应该产生复位信号啊。难道是TPS3823也死了???希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单片机死机可能是你的TPS3823一直复位MSP430,去除TPS3823,看看MSP430是否还是死机,如果不死机就是你的TPS3823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死机可能是你的TPS3823一直复位MSP430,去除TPS3823,看看MSP430是否还是死机,如果不死机就是你的TP ...

程序已经跑了一阵子了,都没发现问题,今天中午刚发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后,皇新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已经跑了一阵子了,都没发现问题,今天中午刚发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情况后,皇新上电,一切正常。

建议还是使用内部狗,满足你需求已经够了,如果开启了内部看门狗的话,应该会恢复正常的/

网友:
死机时量一下复位脚电平 或者一直测量复位脚电平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设法重复现象,看看出问题时,TPS3823各个引脚的状态,可能是TPS3823出现了异常,看波形,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