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AC转15VDC加负载后输出电压不对可能是什么器件问题?

楼主:
用DM0265R,空载时测量15V输出是正确的,加上负载(一个电机)后15V输出变成3V多。问题是有的板子是好的,有的有问题,应该怀疑哪些器件?请帮忙,多谢了

网友:
空载正常,加负载后降压原因确实比较多
DM0265R方案,如果开关频率高的话,重点怀疑的是输出电解滤波电容,漏电流大的估计会影响负载
还是测试一下负载正常的板子查一下原因

网友:
多谢多谢,我去换一下试试

网友:
查出原因了,原来是431坏了。供参考

网友:
修机,与设计的思路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