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的接收相关问题,本人小白,望大神解答

楼主:
上面的注释都是我自己查然后写上去的,但是还是有部分不会,望大神耐心的看下去,问题有点多,希望大神能帮解惑谢谢
#include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为存放用户码、用户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定义的数组
unsigned char irdata[33]; //定义一个存放编码的数组。引导码1位,客户码8位,客户反码8位,数据码8位,数据反码8位 ,共33位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这里所说的两个下降沿的时间,两个下降沿的时间不是确定的吗,
}                                                                                          为什么还要进行计数两个下降沿的时间,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  这里的startflag这个位定义有什么意义,

if(startflag)         //这里的startflag是怎么赋值的,他是1才能进入if循环,但是上面就定义了一下,怎么就能是1了呢?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这个是TC9012芯片的协议吧,irtime是大于33小于63有
                                                                                                    的作用什么,是确保他的时间在13.5ms内吗? 如果                                                                                                    不懂得话,是不是可以直接用这个芯片就直接用这里的                                                                                                    程序   ,是怎么计算时间的,是用两个负跳变之间的时间                                                                                                    乘上33或者66吗  ?
                        i=0;
                    irdata[i]=irtime;//       还有这里,这两个赋值是什么意思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rok=1代表33位的码全部写完,
                                 i=0;          //给i置0准备进行下一次的计数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DataPort=dofly_DuanMa[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DataPort=dofly_DuanMa[2];break;//2
                         case 0x5e:DataPort=dofly_DuanMa[3];break;//3
                         case 0x08:DataPort=dofly_DuanMa[4];break;//4
                         case 0x1c:DataPort=dofly_DuanMa[5];break;//5
                         case 0x5a:DataPort=dofly_DuanMa[6];break;//6
                         case 0x42:DataPort=dofly_DuanMa[7];break;//7
                         case 0x52:DataPort=dofly_DuanMa[8];break;//8
                         case 0x4a:DataPort=dofly_DuanMa[9];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定义这两个cord 和value 是什么意思,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      cord 大于7又是设么意思,
             value|=0x80;     这里的按位或运算是确定最高位是1,这又有设么意思
          if(j<8)
                    {
                         value>>=1;  //右移一位又是为了什么,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DataPort=0xfe;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网友:
c语音基础,好好学习一下,单片机的一些基本外设,工作原理,也得学学。

网友A:
static bit startflag,这里定义的是静态局部变量,定义后,中断函数执行完,变量依然存在,下一次使用此变量之前,它保持上一次所赋的值。

网友:
irtime++;  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函数,变量就加一。在外部中断函数中,用到了这个变量,根据它的值,不溢出的情况下,就知道进入了多少次定时器中断,可以得到经过了多长时间。根据时间有一些具体应用,如,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网友:
是怎么计算时间的,是用两个负跳变之间的时间                                                                                                    乘上33或者66吗  ? 根据定时器中断频率,和irtime,就得到经过的时间,不考虑溢出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tic bit startflag,这里定义的是静态局部变量,定义后,中断函数执行完,变量依然存在,下一次使用此变 ...

那对于startflag的值是怎么确定的,怎么进行if判断,上面只进行了定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