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6.1安装是为什么一直卡在这

楼主:
1芯积分

CCSv6.1安装是为什么一直卡在这

网友A:
在安装时,没发现这种情况。

有时,是使用网络在线安装的,需要网络支持,看看是不是网络无连接?

网友B:
还是用IAR for 430 好些,CCS性能差些

网友:
下载离线版,不然就容易因为网络速度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安装时,没发现这种情况。

有时,是使用网络在线安装的,需要网络支持,看看是不是网络无连接?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下载离线安装包吧,我的在线安装也是一直卡住,离线安装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IAR for 430 好些,CCS性能差些

对430的编译,作过比较没有? --- 两种编译器

网友:
安装时注意关掉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