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adc测量双电源电路

楼主(2016-12-03):
msp430G2553 adc测量双电源电路
我用
msp430G2553
的adc直接采样双电源电路的输出值。
双电源电路通过一个放大器输出偏置为0的正弦波。我用430的adc引脚直接接上这个输出。
如果正弦波幅值较小,就会出现半波。
但是如果正弦波幅值较大时,在半波本该为零的地方出现高频的震荡。
测量

网友A:
MSP430只能输入大于零电平的信号,你需要把正弦波偏置到+1.5V左右,在输入到MSP43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