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窄脉冲电平相反的波形应该叫啥呢?

楼主:
就是大部分时间为高电平,间隔的有一个1us的低电平(0V),这个应该叫啥波形?可以用啥办法获得呢?自己想到的是比较器、单片机的PWM功能。

这样的波形放大是不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
“和窄脉冲电平相反的波形应该叫啥呢?”
宽脉冲。
其实,楼主所说窄脉冲,无非是占空比接近于0,而宽脉冲无非是占空比接近于1。

网友A:
这样的宽脉冲,产生方法很多,楼主所说用单片机是一种方法。
这样的波形与相同频率的窄脉冲相比较,放大毫无困难。

网友B:
楼主如果认为窄脉冲放大容易(脉冲用放大不是好办法),将宽脉冲反相就成窄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宽脉冲,产生方法很多,楼主所说用单片机是一种方法。
这样的波形与相同频率的窄脉冲相比较,放大毫 ...

主要就是考虑放大器的带宽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认为窄脉冲放大容易(脉冲用放大不是好办法),将宽脉冲反相就成窄脉冲。

放大不是好办法,那是不是可以用原始信号去控制电源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大不是好办法,那是不是可以用原始信号去控制电源开关?

用放大的方法对运放的参数要求很高,成本高;用比较器省钱省事,是矩形波首选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考虑放大器的带宽对吗?

“主要就是考虑放大器的带宽对吗?”
主要考虑放大器的带宽和频率响应均匀。

这里说的放大,指线性工作的放大器。但对脉冲来说,并不要求线性(这里指增益对大小信号均保持一致)。所以captzs说“放大不是好办法”。captzs又说“用比较器省钱省事”,这是正确的。
此时需要注意的是:带宽改由脉冲前后沿的延迟时间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不是好办法,那是不是可以用原始信号去控制电源开关?

“那是不是可以用原始信号去控制电源开关?”
也是一个办法。但通常作为电源开关的元件速度比较慢,可能不如高速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考虑放大器的带宽对吗?”
主要考虑放大器的带宽和频率响应均匀。

这里说的放大,指线性工 ...

谢谢,大概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放大的方法对运放的参数要求很高,成本高;用比较器省钱省事,是矩形波首选方法。

了解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