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starterkit 学习0x0B——AD输入

楼主:
一、简介
模拟量是表示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变化的任意取值,跟数字量是相对立的一个状态表示。通常模拟量用于采集和表示事物的电压电流等参数。我们在采集模拟量时就需要用到AD模块。本实例通过配置寄存器实现AD的初始化和读取。

二、硬件连接
将AD2接至5V信号,AD3接至地信号。

三、寄存器

  • AD控制器寄存器0(ADCON0)
  • AD控制寄存器1(ADCON1)
  • AD控制寄存器2(ADCON2)
  • A/D端口配置寄存器0(ANCON0)
  • A/D端口配置寄存器1(ANCON1)
  • ADRESH(AD结果高字节)
  • ADRESL(AD结果低8字节)
  • TRISA(A端口方向寄存器)
四、代码
(1)变量
定义两个枚举类型,一个是初始化函数AD通道参数,另一个是读取AD值函数的AD通道参数

(2)初始化
配置各个寄存器,初始化AD模块

(3)读取AD
读取AD测量结果

(4)打印结果
在秒任务内执行,读取AD值并串口打印

五、应用

  • 电压和电流测量
  • 温度收集
  • 声音量化
六、附件

网友:
很棒,加油,学习一下。

网友A:
最近正在使用PIC18看到楼主的帖子真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使用PIC18看到楼主的帖子真好啊

相互学习,你们开发什么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互学习,你们开发什么产品

燃气计量设备

网友:
恩,我们是做车载GPS的

网友C: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我最近也在用ad采集,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请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我最近也在用ad采集,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请教您

见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