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看看我的高电压检测系统还有哪些不足

楼主:
1、下图是我设计的一个高压直流检测系统,功能应该是能实现的。如5000V直流,检测端约2.5V,请问这种检测方式有没有什么危险?有什么需添加的元件?
2、假设下图细线框内就是两张PCB的布局布线,在电路稳定性、抗干扰方面、元件的先后顺序上,还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地方啊?哪些多余?
3、单片机的VCC/GND、串口屏的VCC/GND、AD芯片的VCC/GND、以及AD芯片的正/负基准电源,这4个,哪些是模拟电源,哪些是数字电源?

网友:
加隔离吧
互感器或者光耦
或者什么磁隔离,随便找个专业的资料看看
比如ti有关这方面的参考设计,还是很多的

网友:
高压直流的不太清楚,交流是接在电压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也就是楼上说的安全隔离措施,最好找搞高压的问问,不能这么直接去测量的

网友A:
5kV对电子设备来说是相当高的电压。
图中画了一条虚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此线绝对不可少。
除非确信待测高压电源负端良好接地,否则不允许这样直接测量。

网友B:
如同4楼所述,这样直接测量是十分危险的,只要两侧的地电位一出问题,所有器件立刻玩完。
建议用差动法测量,高压测浮空(不浮空也无妨),用差动放大器将被测电压(可以先用电阻分压)变换为单端输出再接入AD变换。
另外,强烈建议将高压部分与低压部分放在分开的电路板上,防止发生表面爬电现象。实在不能分开则需要在两部分之间割出一些长条形的孔作为隔离。

网友C:
楼上的建议都很好,我有两点补充建议

1、电阻分压后输入到运放,再由运放输出到AD芯片,这样发生意外时, 让运放挡子弹,减少损失。
2、使用带隔离的AD芯片,确保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5kV对电子设备来说是相当高的电压。
图中画了一条虚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此线绝对不可少。
除非确信待 ...

那条线是说不与交叉相连,图已修正。

除非确信待测高压电源负端良好接地...
这里的接地是,是接交流的地线?还是AD芯片的负基准电压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同4楼所述,这样直接测量是十分危险的,只要两侧的地电位一出问题,所有器件立刻玩完。
建议用差动法测 ...

两侧地电位出问题是说的哪两个地呢?高压的负极和AD芯片的负基准电压?
另外,差动法测量能稍微提示一下吗?新手不太懂。(我这里的被测电压是直流,不知单端输出是何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条线是说不与交叉相连,图已修正。

除非确信待测高压电源负端良好接地...
这里的接地是,是接交流 ...

“这里的接地是,是接交流的地线?还是AD芯片的负基准电压端?”
我的意思是高压电源负端接真实大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条线是说不与交叉相连,图已修正。

除非确信待测高压电源负端良好接地...
这里的接地是,是接交流 ...

注意5楼gmchen的回复:“建议用差动法测量……”。以及“强烈建议将高压部分与低压部分放在分开的电路板上,防止发生表面爬电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建议都很好,我有两点补充建议

1、电阻分压后输入到运放,再由运放输出到AD芯片,这样发生意外时 ...

现在只有开关电源的5V和0V,能驱动运放吗?(好像有些运放电路是需要负压的,我使用运放还没经验)

我使用哪一种运放电路啊,反相比例还是同相比例?

网友:
这样搞太危险了,检测高压电,不要这样搞,请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侧地电位出问题是说的哪两个地呢?高压的负极和AD芯片的负基准电压?
另外,差动法测量能稍微提示一下 ...

两侧地电位是指高压侧与低压电路侧,现在你改动后的电路中,这两侧的地是连在一起的,理论上那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旦有接触不良等什么意外情况,那么加到低压侧的电位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值,由于高压侧有5000伏的高压,所以只要有一点漏电或者什么的,就有可能使得加到低压侧的电位上升到足以毁坏器件的程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侧地电位出问题是说的哪两个地呢?高压的负极和AD芯片的负基准电压?
另外,差动法测量能稍微提示一下 ...

差动法是将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通过两个电阻Rs接到高压侧,那样高压电位对于低压侧来说就是一个共模信号,只要运放输入端接入的电阻Rs足够大,这个信号就不会造成影响。而被测信号是差模信号可以正常放大。

考虑楼主对于模拟电路十分不熟悉,建议找一本大学模拟电路教材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动法是将运放的两个输入端通过两个电阻Rs接到高压侧,那样高压电位对于低压侧来说就是一个共模信号,只 ...

刚才看了书上的,如果Rf=R1=R2=R3,就构成了减法器,我的设计也按这么来,这样可以不再进行比例计算,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可以,这几个阻值我弄到1MΩ可以吗?多大功率合适?
运放用哪种好? 我看了UA741CP,感觉这个的摆率0.5V/us比一般的稍好点。

网友E:
上面有人说用差分放大,高压侧浮空。非隔离方案下,这样根本不行好不?理想情况下,运放的IN+和IN-输入电流都为0,但实际情况是,IN+和IN-必须要有电流输入,无论输入多小,这个输入都有,而且必须有,否则电路工作不正常。看看下图描述的(摘自: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 / 1.4.2 输入偏置电流 / 第4段):
如果理解了上面所说的,那么好,5000V要产生电流进入到IN+或IN-,那他们的地必须是相连的,这样才能形成回路。如果浮空的,就形成不了回路,那么就没有电流流向运放,那么电路工作肯定就不正常了。所以非隔离情况下,必须共地。

不过,上面有人说的对,这种非隔离的方式有点危险,容易损坏电路。个人建议用线性光耦做隔离放大,原理参考如下图所示:

这只是一个参考图,注意电阻取值,让光耦工作在放大区。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不过核心都一样,就是让线性光耦做隔离放大。另外,高压输入端也做些保护等。

网友B:
呵呵,回复上面两个楼层(15、16)的疑问。
15楼的电路有两个问题,如果RF与R1,R2,R3都相同,确实就是减法器,但是在这里有个问题:万一高压侧出现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低压侧的器件还是会玩完。所以一定要使得放大器的共模耐压极高才行。第二个问题是uA741在单5V条件下几乎没法工作,所以楼主要寻找一个可以工作在单5伏条件下的运放。好在现在这种运放不难找,例如AD629,它可以工作在单5伏,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差动放大器,可以耐受280V的共模。当然,能够承受5000伏的运放大概是没有的,所以还要在前面再增加适当的保护措施(其实让高压侧浮空就是一个保护措施,对于直流信号来说,只要有足够高的绝缘电阻,那么浮空的高压对于测量电路来说其共模电压几乎是零)。
关于16楼的质疑,我要说的只是:这个电路不存在没有让Ib泄放的问题,高压浮空并不与运放存在Ib相悖。
当然,采用线性光耦也是一个方法,尤其是对于运放不很熟悉的设计者来说,可以避免很多麻烦。但是只用一个普通线性光耦的线性度较差,要作测量的话可能难以达到需要的精度。如果采用精密线性光耦就需要在光耦原边辅以反馈电路,那样这个反馈电路的耐压就又成为一个问题。

网友:
如果流过光耦的电流过小那么线性度会变差很多。由于5000V高压,1mA电流就是5W,所以被测的高压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是一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回复上面两个楼层(15、16)的疑问。
15楼的电路有两个问题,如果RF与R1,R2,R3都相同,确实就是减 ...

运放确实是很深的知识啊。。。
像LM358P这种很普遍的运放倒是单电源吧,不过应该如你所说:不能够承受较高的共模。
AD629挺贵的,有性价比高点的推荐吗?安全也很重要,实在 没有就这个也行。
几个电阻我选同一个阻值有缺陷吗?刚才没怎么看懂。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楼上说的,运放的地和高压电路的地(黄色虚线),感觉是要相连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面有人说用差分放大,高压侧浮空。非隔离方案下,这样根本不行好不?理想情况下,运放的IN+和IN-输入电流 ...

1、有很大电阻限流的情况下,假设某一刻电压是反向的,光耦会损坏不呢?
2、还想请教一点关于PCB的问题:单片机VCC/GND、ADC的VCC/GND、ADC的正负参考电压、运放的电源电压,这四组哪些是模拟电源,哪些是数字电源?
      接上面,只要同是一种性质的电源,就可以共地以及覆铜连结吗?
3、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线(RXD、TXD)还有ADC的通信线(CLK、DATE IN、DATE OUT),这些应该远离地线覆铜区域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有很大电阻限流的情况下,假设某一刻电压是反向的,光耦会损坏不呢?
2、还想请教一点关于PCB的问题 ...

1. 有可能,所以我说高压输入端做些保护,这就包括反向保护;
2. 数字电路用的电源就是数字的,模拟电路用的电源就是模拟的,其实一般的说法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你列的前俩是数字的,后俩是模拟的。不同的电源,也可以共地及覆铜。我们有很多产品就只有一个地,用起来效果很好;
3.我的看法是,远离的不是地线,而是易受干扰的线。如果只有一个地,就离运放、AD等的相关信号线远点。如果分数字地和模拟地,就离信号线和模拟地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有可能,所以我说高压输入端做些保护,这就包括反向保护;
2. 数字电路用的电源就是数字的,模拟电路 ...

1、AD参考电压、AD信号输入端、运放电压,这几个地方一般都要104接地电容吗?有没有哪里需要大容量电解电容呢?

2、ADC就是我上次说的那个TLC2543,所谓的开关电容逐次逼近技术,我不是太懂,给它加电容应该没坏处吧?或者有没有更好的12位AD推荐,性价比高的?

3、查了PCB板击穿电压好像是40KV,我的电路爬电距离至少有20mm,应对5KV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运放确实是很深的知识啊。。。
像LM358P这种很普遍的运放倒是单电源吧,不过应该如你所说:不能够承受较 ...

AD629确实有点贵!如果楼主对精度要求不是十分苛求的话,这个电路是可以用普通运放实现的,但是楼主给出的电路是不对的。
先说运放的选择:由于只有5V电源,还要考虑输入输出的幅度,所以要选择可以单一5V电源供电,且RIRO的运放,替你大致看了一下,似乎TI公司的TLV313或TLV314就可以。LM358的电源可以但输入输出是有问题的。
另外最重要的是电路必须有很强的抗共模能力。可以观察一下AD629的应用电路(数据手册中有),它的两个输入电阻是380k,反馈电阻也是380k,所以对差模信号的放大倍数是1。但是在它的放大器两个输入端各有一个小电阻(同相端20k,反相端21.1k——此电阻与反馈电阻并联后也是20k)接地,所谓抗共模能力就是这两个小电阻的作用。当输入差模信号时这两个电阻中没有电流,所以不影响差模放大。但是输入共模信号后,加到放大器输入端的电压就是380k与20k的分压,即只有共模电压的20分之一。其说明书说可以耐受270V的共模,其实真正加到放大器输入端的只有13.5V,在电源电压为正负18V的条件下,这个电压当然不会有问题。
所以楼主如果用普通运放来做,也要模仿AD629的结构,在运放输入端插入合适的电阻,使得外加的共模电压被分压到不超过电源电压的程度。
至于图中那根黄色虚线,连上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不连也没有问题。

网友:
再多说一句,除了前面说的分压外,还可以在运放两个输入端用二极管做保护。具体是:两个输入端之间接入一对正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做差模保护;在每个输入端对正电源接入一个二极管(负端接电源)、对地接一个二极管(正端接地),作为共模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629确实有点贵!如果楼主对精度要求不是十分苛求的话,这个电路是可以用普通运放实现的,但是楼主给出 ...

看来要学的东西还真不少啊,也很感激你一直提供的指导!

我想我搞明白了一些,(就用629)回到我的设计里,-VS、REF+、REF-都接5V的负极,+VS接5V正极,已经不需要添加运放电阻了,而放大倍数也是1,对吧?
两个REF共地那里有个圆表示什么呢?

另外,共模电压我只知道字面意思,大小相等极性相同。在这里,是指如果外部的分压电阻击穿,造成等高电位,引起测量不准以及破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要学的东西还真不少啊,也很感激你一直提供的指导!

我想我搞明白了一些,(就用629)回到我的设 ...

那个圆是一个电源,提供参考电压的VREF的,对于你来说不需要(短路它)。
分压电阻击穿是最坏的一种情况,那时将有很高的共模电压,可能629也受不了,所以还是要采取一点保护措施的,例如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用二极管保护,但是采用629以后由于其电阻集成在芯片内部,所以二极管只能加在外面,可以接到取样电阻(图中的RSHUNT)两端。总之,要保证出现问题后运放输入端的电压不超过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圆是一个电源,提供参考电压的VREF的,对于你来说不需要(短路它)。
分压电阻击穿是最坏的一种情况 ...

关于分压电阻还有些小疑问,请问有没什么高见:
1、分压电阻的总阻值等级有什么讲究吗?网上看到说大了有干扰(阻抗过大),小了过热,最佳100MΩ等级左右。我的这个设计用多大合适?12位AD,1:4096。
2、分压通常用金属膜电阻,要满足耐压就会串联很多个R,但PCB上空间有限。能不能用玻璃釉高压电阻代替,一只稍长的就能抗七八千伏。如果用玻璃釉,把实际功率控制在0.1W甚至更小,减小发热,这种电阻的分压信号稳定吗?
3、假如依旧坚持金属膜电阻,我需要串联8到9只,无法单线排列,得走多个“S”型,这种“S”型对电压信号有什么坏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于分压电阻还有些小疑问,请问有没什么高见:
1、分压电阻的总阻值等级有什么讲究吗?网上看到说大了 ...

玻璃釉电阻没有用过,不敢发表意见。
电阻大了当然噪声会大,但是对于你的应用,应该可以通过滤波将大部分噪声滤除。
电阻放置成S形,主要的问题是爬电距离被缩短,从安全性考虑,应该设法加大爬电距离,例如可以在印制板上开出长条孔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玻璃釉电阻没有用过,不敢发表意见。
电阻大了当然噪声会大,但是对于你的应用,应该可以通过滤波将大部 ...

这个电路里,正常情况A点比B点电位高,放大器正常工作。

如果A比B低5V,放大器会损坏吗?输出是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里,正常情况A点比B点电位高,放大器正常工作。

如果A比B低5V,放大器会损坏吗?输出是0 ...

A比B低5V,则放大器的输出作负向摆动,但是由于电源只有+5V,所以输出是0。通常这种情况不会损坏运放,但是运放此时处于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开环),所以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A比B低5V,则放大器的输出作负向摆动,但是由于电源只有+5V,所以输出是0。通常这种情况不会损坏运放,但 ...

关于高压检测系统,我已经开始画PCB,又来请教后续问题了。
前面看过一篇文章,不知道是否有理,说检测点越远离负极越稳定,只是共模电压高。比如下面这个图,AB电压差为3.3V,BC也是3.3V,是不是检测点设置在AB点更佳?

另外,AD629的输出阻抗是不是很小啊?什么等级呢?其与ADC连接需不需限流电阻?

网友B:
我没见过这种说法,不知道其理由。从你的图上看,AB与BC也仅差3V而已,应该都可以。需要注意的是两个200k的电阻一定要保证不能开路,否则高压直接加到芯片上。
AD629是一个运放,闭环后的输出阻抗极小,是不是要加限流电阻取决于ADC。通常ADC的输入阻抗很高,一个运放驱动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ADC内有采样保持电路的话,可能带有电容负载,那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运放自激,可以串联一个小电阻(几十到一百欧姆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这种说法,不知道其理由。从你的图上看,AB与BC也仅差3V而已,应该都可以。需要注意的是两个200k的 ...

PCB已做好,但是用12位ADC得到的值一直是满幅(即4095),电路图如下

转换芯片是TLC2543,与AD629的连接:R12未焊接,J5是跳线排针。+IN与-IN连接的是分压R的两头,从KF4插件接出。

在PCB上,我把J5跳线帽拔下,测量OUTPUT与REF+的电压,发现是0.65V左右,无论分压电路(未画出)电压加多少,OUTPUT与REF+的电压都是0.65V。是不是AD629有问题?

目前我正在用面包板搭单独的AD629电路,探究下其问题根源,你能提供点什么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B已做好,但是用12位ADC得到的值一直是满幅(即4095),电路图如下

转换芯片是TLC2543,与AD629的 ...

AD629需要正负电源供电,你这样属于单电源供电。AD629的输出不是满摆幅的,所以这样没法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629需要正负电源供电,你这样属于单电源供电。AD629的输出不是满摆幅的,所以这样没法工作。

datasheet 里是说明可以使用单电源的,

我按照这个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tasheet 里是说明可以使用单电源的,

我按照这个设计的

你的33楼图,参考电压Vref为零。35楼datasheet中给出的图,Vref可不是零。而且datasheet中明确表示OUTPUT=Vout-Vref。

网友:
楼上正解!
任何一个运放,其实都是既可以双电源供电、也可以单电源供电的,关键就是参考点放在哪里。

网友:
查OPA695的datasheet就可以知道,这个运放在电源电压为正负5V条件下,最大共模输入大约是正负3.3V,最大输出电压范围大约是正负4V。所以其输入范围比电源范围(即所谓的轨到轨电压)两边都小1.7V左右,输出范围比电源范围两边都小1V左右,楼主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电路的输入与输出范围是否满足以上要求。

网友:
@gmchen
芯片是AD629,之前也是您给推荐的。电源就只有5V的单电源,现在没法产生负电源。
看35楼datasheet那图的话,REF+/REF-是要与-VS短接的(我全部连接到5V单电源的负极),这个连接不算错吧。

后面我会仔细去研究根源,这里只想向您再次确认下,我AD629的这种连接是否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gmchen
芯片是AD629,之前也是您给推荐的。电源就只有5V的单电源,现在没法产生负电源。
看35楼datashee ...

这个接法是错的。
REF应该接到参考地,基本上就是两个电源中点附近。也许你应该产生一个虚地,但是那样的话语后面的ADC之间的电平匹配又成为一个问题。最好是有正负电源,那样事情会简单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