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树莓派3笔记(2)--安装wiringPi并使用其控制外设

楼主:
     wiringPi 库是由 Gordon Henderson 所编写幵维护的一个用 C 语言写成的类库。里面有 GPIO 库,I2C 库、 SPI 库、 UART 库和软件 PWM 库等,可以方便直接调用控制外设。wiringPi 库包含了一个命令行工具 gpio,它可以用来讴置 GPIO 管脚,可以用来读写GPIO 管脚,甚至可以在 Shell 脚本中使用来达到控制 GPIO 管脚的目的
    第一步:安装github工具,在官网最新的Raspbian中,已经默认给安装了。安装命令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我这边敲打这行命令的时候终端提示已经安装了最新的github工具。
  第二步:
安装 git 工具后,就可以使用如下的命令来获取 wiringPi 了:
              git clone git://git.drogon.net/wiringPi
       终端会提示如下:

       第三步:编译和安装wiringPi,命令如下:
              cd wiringPi
              ./bulid
      这样就会导入一些C文件,里面有各种外设驱动文件, 终端会提示如下:

       第四步:查看wiringPi是否安装成功,命令行如下:

gpio –v
      终端会显示库版本,编写作者等

     再敲打一行命令,获取wiringPi与树莓派接口之间的对应关系,命令行如下:
     gpio readall
     终端显示如下:会显示名字,模式,对应的物理接口

   至此安装结束。
   拿到开发板,得比如点亮下灯才行。接下来我们使用其库来点亮灯(闪烁)作为实验,后续慢慢增加多点实验。
  第一种方式:使用BCM编码编程。终端命令输入如图。

使用BCM编码的26脚作为GPIO输出胶,当写入0的时候输出低电平,写入1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实物如下:

   根据上图,我们可用wiringPi编码21来作为点灯GPIO输出。然后用VI新建一个C文件。

第二种方式,使用VIM编译器编写V
  代码如下:

网友A:
怎么回事,我放了太多照片的原因吗,而且越编写浏览器越卡。我都懵逼了。

网友:
  写不到差不多一半,浏览器就卡爆了是什么回事。
  第二种方法,使用VIM编译器进行编写一个闪烁灯的代码,新建一个C文件代码
  sudo vi led.c
  在VI上编写以下代码:

  编写好之后 :wq!退出保存。
  然后在终端写上以下命令:
  sudo gcc -wall led.c -o led -l wiringPi
  sudo ./led
  就可以看到灯在闪烁了。
  退出的话点击ctrl+c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我放了太多照片的原因吗,而且越编写浏览器越卡。我都懵逼了。

编辑帖子插入图片类似word插入图片方式
需要点击编辑框“图片”图标然后在“本地”选择需要上传的图片

最好在想插入图片的文字中点一下鼠标 选择想插入的图片点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辑帖子插入图片类似word插入图片方式
需要点击编辑框“图片”图标然后在“本地”选择需要上传的图片
...

好,表哥,这次教训一定会吸取。辛苦技术他们了

网友C:
经鉴定,完美地装逼,顶贴,支持。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什么时候有空指导我,都不指导就会顶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鉴定,完美地装逼,顶贴,支持。{: ...

酷叔完美,酷叔屌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我放了太多照片的原因吗,而且越编写浏览器越卡。我都懵逼了。

图片是来自类似QQ截图,将图片复制到帖子中,图片是二进制存在帖子中,会占大量空间,加重浏览器渲染负担,很容易导致浏览器卡顿甚至奔溃,我们技术部想到好的解决办法,我们随后支持将类似截图本地化,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是来自类似QQ截图,将图片复制到帖子中,图片是二进制存在帖子中,会占大量空间,加重浏览器渲染负担 ...

厉害了,我们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是来自类似QQ截图,将图片复制到帖子中,图片是二进制存在帖子中,会占大量空间,加重浏览器渲染负担 ...

终于要告白蛋疼的传图时代了么。。。

网友:
汇总贴连接:
新手学习树莓派3笔记——by RCSN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875&fromuid=536508

网友:
内容很干货,受益匪浅,感谢分享,收藏下来慢慢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