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93做的灰度传感器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
VCC用的5V,DIOA和DIOB是光敏二极管,除了输出电压特别小,最大也就510mV外,其他正常,急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
换IC,换成能在5V电源下正常工作的新型IC,

网友:
如果是正品IC,是可以工作在5V环境的,而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多数是没有厂商的东西,特性很难保证。

如果楼主用的是正品IC,它的输出只能是两种状态:要么高电平,要么低电平!

网友A:
P1的1、2两脚显然接到了负载。负载是什么?楼主没有说清楚。如果负载是电阻值比较小的电阻,那么高电平只有0.5V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1的1、2两脚显然接到了负载。负载是什么?楼主没有说清楚。如果负载是电阻值比较小的电阻,那么高电平只有 ...

输出是直接连到单片机的,让单片机读取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是在做循迹小车

网友:
看楼主的电路图,可能是一个LED对应一个光敏二极管,然后根据光敏二极管的输出判断是否受光照,闹不好还是反射光。
光敏二极管的输出电流本来就很小,如果是反射光,那就更小了。建议改用光敏三极管。
说句题外的话,这个论坛中很多人提问题都不会将问题完整地提出,这样就很难得到有效的帮助。有效、完整地叙述问题,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的必须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