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可以指点一下怎样通过串行发送四位数字,然后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吗?我只会做显示一个数字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那你一个是怎么显示的

网友:
通过数码管,用switch语句

one number.c

网友:
搜索“数码管动态扫描”

网友:
数码管是只有一个吗。也没说单片机和数码管的连接方式,一个管的话,就四个数据保存,显示一个,延时,显示第二个,依次类推。要是多个管,io要直接连,分别操作io。要是io复用,就用扫描方式,一个个显示,调整好切换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