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ADC采样及其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想拿单片机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刚开始用MSP430发现采样率远远达不到要求,所以想用M4进行采样,但是之前没怎么接触过M4的ADC不太会使用,希望各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提示。
1. 我的目标是对一个模拟信号以500k的频率进行采样,然后每次采样转换结束后,能产生一个ADC中断,我可以对采样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2. 我现在正在研究ADC的驱动库函数,关于这个函数ADCSequenceStepConfigure(unsigned long ulBase,unsigned long ulSequenceNum,unsigned long ulStep,unsigned long ulConfig),这个配置的步进值是什么意思,然后可以配置成步进完成后产生中断,这个步进完成又是什么意思??

求各位指点

网友:
库函数的参数应该有说明的。好好看看说明。主要还是看手册,函数体中的参数,在函数体中,和哪个寄存器的哪些位进行了计算,就在手册中找寄出器,对应的位,看看在配置什么。慢慢就理解了。尽量看原版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