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做无线语音广播时掉帧

楼主:
由于采用NRF24L01+无线模块做无线语音广播,所以设置成“不自动应答”,现在发现广播时,接收端只能收到40%左右的数据帧,请指教。

【附上部分代码】

----------------- 发送端:-----------------
void NRF24L01_Set_TxMode(unsigned char *TxAddress)
{
        ClrCE;
        //设置发送地址和地址长度
           NRF24L01_Write_TxData(W_REGISTER+TX_ADDR,TxAddress,TX_ADDR_WITDH);

        /******下面有关寄存器配置**************/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EN_AA,0x00);       /* 使能接收通道P0 不 自动应答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P0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F_SETUP,0x0F);    /* 数据传输率2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CONFIG,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
        SetCE;
        delay_us(12);        // 按照芯片手册要求 保持10us秒以上
}

----------------- 接收端:-----------------
void NRF24L01_Set_RxMode_MultiChannel()
{
        ClrCE;
          NRF24L01_Write_TxData(W_REGISTER+RX_ADDR_P0, RxAddr0, TX_ADDR_WITD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
        NRF24L01_Write_TxData(W_REGISTER+RX_ADDR_P1, RxAddr1, TX_ADDR_WITD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1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ADDR_P2,0x02);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ADDR_P3,0x03);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ADDR_P4,0x04);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ADDR_P5,0x05);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EN_AA,0x00);                /* 使能数据通道0~5 不 自动应答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EN_RXADDR,0x3F);            /* 使能接收通道0~5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PW_P0, 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PW_P1, 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1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PW_P2, 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2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PW_P3, 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3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PW_P4, 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4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X_PW_P5, 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5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RF_SETUP,0x0F);             /* 数据传输率2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
        NRF24L01_Write_Reg(W_REGISTER+CONFIG,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
          SetCE;
        delay_us(12);                                             /* 按照芯片手册要求 保持10us秒以上 */
}

网友A:
掉数据是不可避免的,需要你自己程序里面写重发机制

网友:
应该是没配置对
40%的数据是指帧中的40%数据吧
还是40%的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配置对
40%的数据是指帧中的40%数据吧
还是40%的节点

测试时发连续100帧数据(带CRC值),接收端接收到每帧数据经CRC比对无误算一有效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数据是不可避免的,需要你自己程序里面写重发机制

每帧数据发两次,发送后加延时,接收端有98%以上的接收成功率,还行,这样做就是空中传输有效数据波特率减半了。

----------------- 修改后的代码 -------------------
NRF24L01_SendData(WriteData);        //发送数据
delay_ms(4);                                //延时4ms
NRF24L01_SendData(WriteData);        //发送数据
delay_ms(4);                                //延时4ms

网友B:
有没有按照bps算过 delay是否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按照bps算过 delay是否够的

* 如果单次发送,丢包率低于2%的话,delay_ms(10)
* 如果两次发送,丢包率近乎为零,delay_ms(4)

比较后采用两次发送,有效数据bps也比单次发送高。

网友:
不太理解,几个点注意下
1、按照你配置的bps计算发送和接收需要的时间,以及radio状态切换的时间
2、验证单次发送下的收发误码率
3、radio配置相关,慢慢来看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几个点注意下
1、按照你配置的bps计算发送和接收需要的时间,以及radio状态切换的时间
2、验证 ...

谢谢,radio是指发送端(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radio是指发送端(主机)吗?

radio我所指的rf / 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