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MP-01开发板有卖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没有了,如果不急可以等下一版ESP32的。

也可以问问坛友有没有限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了,如果不急可以等下一版ESP32的。

也可以问问坛友有没有限制的。

我愿意花钱买。

网友B:
楼主假如没有要直接插上 Arduino 扩展板的话,选择使用 NodeMCU 板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假如没有要直接插上 Arduino 扩展板的话,选择使用 NodeMCU 板也是可以的。

NodeMCU也不错的,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它控制DTR、CTS等信号,使得一些软件不能直接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odeMCU也不错的,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它控制DTR、CTS等信号,使得一些软件不能直接运行。

嗯,你先前是不是有在那一个帖子里头有提到这个问题呢?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你先前是不是有在那一个帖子里头有提到这个问题呢?我想了解一下。

可能是为了方便自动控制,也可能为为了让大家使用它自己的软件,它用DTR和RTS控制两个三极管,控制上电的状态。一般软件是没有提供这个功能的,这样第一次上电时,很可能因为这两个信号造成无法进入运行状态。

图片可以放大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为了方便自动控制,也可能为为了让大家使用它自己的软件,它用DTR和RTS控制两个三极管,控制上电的 ...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