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传感器和声音传感器

楼主:
      在凡事讲究“智能”的时代,好像谁人做出的产品若不能连个WiFi蓝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玩电子。但仅仅接上网络就是智能了吗?差得远呢!在物联网与机器人的时代,除了网络之外,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其中最最常用的也是销量最高的就是和光线与声音有关的传感器,接下来就在这两大类里挑出几款典型的为大家来介绍。
光敏传感器和声音传感器有何奇妙之处?

【光敏传感器】
光敏传感器是最常见的传感器之一,它的种类繁多,主要有:光电管、光电倍增管、光敏电阻、光敏三极管、红外线传感器、色彩传感器、CCD、CMOS图像传感器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几款常用的光敏模拟传感器。

1. 红外火焰传感器
如图2所示,该火焰传感器可以用来探测火源或其他一些波长在760~1100nm范围的热源,探测角度达60°,其中红外波长在940nm附近时,其灵敏度达到最大。此火焰传感器在灭火机器人比赛或者搜救机器人比赛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当作机器人的眼睛来寻找火源或光源足球,结合Arduino控制器与传感器扩展板,用来制作灭火机器人、足球机器人等。火焰传感器探头工作温度为-25~85℃,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火焰传感器探头离火焰的距离不能太近,以免造成损坏。
传感器参数
◆工作电压:+5V
◆信号类型:模拟信号
◆工作环境:-25~+85℃
◆存储温度:-30~+100℃
◆接收波长:760~1100nm
下面为火焰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实测数据,一根蜡烛为火源,室内正常日光灯环境下实测:
无火源时,对着日光灯:
0.35~0.12V
有火源时,传感器与其距离:
10cm:4.99V
30cm:4.83V
50cm:3.2V
70cm:1.89V
90cm:1.01V
100cm:0.83V
因为起火初期的热度和烟难以到达空间很高的场所,如剧场、仓库、飞机库等,因此在这样的场所感烟、感温传感器并不适用。感烟、感温传感器也不适用于石油精炼工场等屋外监视、森林火灾、输送空气用的管道内的火花监视,以及高速公路隧道里车辆的火焰监视。因此在特殊场所,为预防火灾,需要使用火焰传感器。特别说明的是,火焰传感器易受灯光、太阳光影响,专业使用时需做特殊处理。

2. 光线传感器

    光线传感器(见图3)是基于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原理开发的,其可用来对周围环境光的强度进行检测,结合各种单片机控制器,可实现光的测量、光的控制和光电转换等功能,此传感器有3P插针接口,可通过3P传感器连接线与传感器扩展板结合使用,可以制作光感相关的互动作品。
传感器参数
◆供电电压:3.5~5V
◆工作环境:-25~+85℃
◆储存温度:-30~+100℃

图3 光线传感器模块

传感器参数

◆供电电压:3.5~5V
◆工作环境:-25~+85℃
◆储存温度:-30~+100℃

图4 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见图4)可以检测光。它们体积小,价格低廉,低功耗,易于使用,也不容易磨损,经常用于玩具、小家电和电器中。

网友A:
我对语音识别,和语音播报更感兴趣,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我用过的语音播报都是一字一顿的,做不到语气、感情变化,即便是有意的模拟一句话也做不到,识别也是,总是会有识别错误,不知道楼主大大有没有好的建议和类似这些的网站、资料啥的。

网友:
3.【声音传感器】

      模拟声音传感器(见图5)是由一个小型驻极体话筒和运算放大器构成。它可以将捕获的微小电压变化放大100倍左右,能够被微控制器轻松识别,并进行A/D转换,输出模拟电压值,使得只需采集模拟量电压就可以读出声音的幅值,判断声音的大小。

     声音传感器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众所周知的每天晚上都能用到的声控灯,它的开关就是声控传感器。图6所示的这台声控小车,利用声音传感器能够感受声音并转换为模拟信号的原理制作而成,当掌声较为热烈(检测到声音音量较高)时,控制器会控制电机转动,使得小车向前运动。利用声音传感器还能制作很多有意思的DIY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对语音识别,和语音播报更感兴趣,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我用过的语音播报都是一字一顿的,做不到语气、感 ...

知道国内科大讯飞做的不错
其他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国内科大讯飞做的不错
其他不了解

谢谢指点,我都没听说过,当然,也没有刻意的去找,现在也是没有做这类的东西,都是自己玩的。

网友C:
大大,需要采集频率为2HZ到1500HZ段的声音,用什么样的声音传感器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大,需要采集频率为2HZ到1500HZ段的声音,用什么样的声音传感器比较好?

正常声频是20Hz - 20000Hz
2Hz的声音传感器不好找
可以找找光纤声音传感器看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声频是20Hz - 20000Hz
2Hz的声音传感器不好找
可以找找光纤声音传感器看是否合适

好!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