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显示(非屏)方案脑洞

楼主:
来来来,哥几个讨论个有趣的事情。
首先简单说一下题目的定义

所谓柔性,就是指不是一般LCD TFT屏那样硬邦邦一块平板的。
可以弯曲,甚至,更广泛地说,我也指代类似投影那种,能比较广泛的在大多数物体上投射的显示方式。
所以,我才在标题里特别注明:非屏,只是显示,重点是 柔性 这个特征

不知道你们能想到什么方式?

我先不说我能想到的几种方式,先看看大家有啥说道。

网友A:
全息投影,俄罗斯不是有正在做的将全息投影投射到水蒸气上制造3D效果吗?
OLED,柔性,可弯曲,还是半透明的,可透视。
楼主还有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息投影,俄罗斯不是有正在做的将全息投影投射到水蒸气上制造3D效果吗?
OLED,柔性,可弯曲,还是半透明 ...

没了,没了,全被你说了。
我的第一次就这么被你搞没了

网友:
直接开一个脑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息投影,俄罗斯不是有正在做的将全息投影投射到水蒸气上制造3D效果吗?
OLED,柔性,可弯曲,还是半透明 ...

其实论可以成熟商用的。
我觉的目前也就只有 投影了。
我曾经简单查过一下。只知道芯片级的方案叫 DLP,但具体不太懂,而且淘宝上能搞到的开发板不多。

我试着去搜索现在已有的成品,我能知道最小体积的也就是一般 智能眼镜上用的,但对于我所期待的应用场合,仍然过大。

至于另一种其实更直接更恰当的方案,其实应该是 柔性LED电子纸。

但这么五六年里,我听到过的有关新闻屈指可数。
至今始终没有大规模商用。

包括最牛逼的kindle,目前全彩的也就只达到那个水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息投影,俄罗斯不是有正在做的将全息投影投射到水蒸气上制造3D效果吗?
OLED,柔性,可弯曲,还是半透明 ...

另外一个可能的方案,我考虑的是 光纤。

光纤可以导光我知道,而且它可以做得相当细和相当柔软......你想象一下苹果雪梨上包裹的那个塑料网呗。

我的想象里大概就是那样。

但我查过一下,似乎也有拿这个做所谓 光纤屏的,但始终只听名字未见实物。

而且光传导和显示是两个级别,不知道它的色温和颜色深度能达到什么水准。

PS:我虽然不是专业做GUI的,但我在单片机上做GUI比较多。

网友C:
在柔性材质内充满惰性气体,然后控制惰性气体的发光颜色,,哈哈,这个脑洞,瞬间想起了气球

网友D:
密集点阵光立方,比如1080x1080x1080,当然就像现在的液晶一样,由透明物支撑,真正绝对的立体3D,技术难度估计比全息成像要低。将来就不是液晶屏,而是液晶立方了,或者干脆水晶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密集点阵光立方,比如1080x1080x1080,当然就像现在的液晶一样,由透明物支撑,真正绝对的立体3D,技术难度 ...

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密集点阵光立方,比如1080x1080x1080,当然就像现在的液晶一样,由透明物支撑,真正绝对的立体3D,技术难度 ...

脑洞好大,就是这体积会不会有点大?要是将点阵做的足够小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柔性材质内充满惰性气体,然后控制惰性气体的发光颜色,,哈哈,这个脑洞,瞬间想起了气球

这是雾灯里面用的方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可能的方案,我考虑的是 光纤。

光纤可以导光我知道,而且它可以做得相当细和相当柔软...... ...

光纤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像楼下说的那些点阵的方式差不多的理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论可以成熟商用的。
我觉的目前也就只有 投影了。
我曾经简单查过一下。只知道芯片级的方案叫 DLP ...

OLED的显示方式实验版的现在有好多吧?反正我在网上见过,至少我记得LG已经有了,但是没有商业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了,没了,全被你说了。
我的第一次就这么被你搞没了

哈哈,看来我也没有脱节太严重啊,不算是原始人。
(PS:有限的知道一些科技前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这种方式,是不是有点像楼下说的那些点阵的方式差不多的理论?

是啊,来来去去不就那么些形式么
点阵啊,投影啊。

其实是两大阵营。
问题光纤柔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OLED的显示方式实验版的现在有好多吧?反正我在网上见过,至少我记得LG已经有了,但是没有商业化。

啥东东,来店具体的我瞅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洞好大,就是这体积会不会有点大?要是将点阵做的足够小倒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哈。

跟显示器一样的道理,只是增加了一维而已啊!不过怎么拍摄就是大问题了。所以比较适合电脑生成而不是实际拍摄。

网友:
我是不是可以申请专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