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CE6 SOF下载且运行正常,JIC文件下载无法下载,POF下载正常但上电无法加载程序

楼主:
现象:
1、  JTAG 下载正常,程序运行正常。
2、  ASP下载正常,但是上电程序无法加载。
3、  JTGA的JIC文件下载不正常。
调试过程:
1、  所有要求的上拉、下拉电阻,均用万用测量过,阻值正常,焊接OK。
2、  Quartus 13.1及程序确定没有问题:因为相同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都正常。
3、确认EPCS4芯片没有问题:把自制板与开发板的EPCS4对换后,开发板一切正常,但是自制板现象依旧。
4Mse[0,1,2] 0V,3.3V,0V,开发板是0V,2.5V,0V。在自制板上进行割板,飞线为2.5V后,现象依旧。
5、芯片144个脚都用万用表进行测量,焊接全部OK,不存在虚焊。
6、芯片的电源脚全部测量过,所有电源均正常。
7、有源振荡器24MHz,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很好。
8、特别说明:手工焊接了三块板,三块板现象全部一致。
8、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最后就是EP4CE6E22C8问题:把开发板的芯片与自制板的芯片进行对换。自制板现象依旧。但是开发板已经被我损坏,无法实验测试了。至少说明EP4CE6E22C8芯片没有问题。
         请各位大神指导,小弟实在是已经黔驴技穷了。

网友A:
25欧电阻加在FPGA DATA0脚和EPCS的DATA脚之间.

网友:
另外,nCE脚悬空了?
这个FPGA有MSEL3 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欧电阻加在FPGA DATA0脚和EPCS的DATA脚之间.

我的电路是22欧的电阻,这个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nCE脚悬空了?
这个FPGA有MSEL3 脚吗?

nCE是10K下拉的,这个芯片没有MSEL3,只有Msel0,Msel1,Msel2三个,我的配置为0V,3.3V,0V。后来更改为0V,2.5V,0V还是一样的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是22欧的电阻,这个应该关系不大吧

你图上没有画这个电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此引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没有画这个电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此引起的问题。

我的电阻是串在EP4CE6(EPCS4)与ASP接口之间的,22欧。难到这个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阻是串在EP4CE6(EPCS4)与ASP接口之间的,22欧。难到这个错了。

这样不对。
手册说了DATA0脚上需要电阻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对。
手册说了DATA0脚上需要电阻的原因。

朋友能把手册,上传一下吗?
feilenker@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能把手册,上传一下吗?

https://www.altera.com/en_US/pdf ... e-iv/cyiv-51008.pdf

网友:
经过测试主,按照你这个接法,结果是一样的:现象依旧,还是JIC文件无法下载。ASP下载成功,上电无法运行。查了一下开发板上,这个电阻是75欧,并且更改成0欧后,开发板也一样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A:
那我想不到还有哪里了……
对照看开发板还有什么连的和你做的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想不到还有哪里了……
对照看开发板还有什么连的和你做的不一样吗?

对照开发板,从原理来看实在是没有差异了。。。。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想不到还有哪里了……
对照看开发板还有什么连的和你做的不一样吗?

再仔细对了一次原理图,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有源晶体,开发板是50MHz,我是24MHz。不知道,这个有关系吗?由于两个封装差异很大,无法实现对换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仔细对了一次原理图,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有源晶体,开发板是50MHz,我是24MHz。不知道,这个有关 ...

这个没有。FPGA配置不需要晶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FPGA配置不需要晶振的。

谢谢你的支持。。。
我无解了。。。

网友:
请高手们过来指导。。。

网友:
有以下问题:
1.JTAG能够正常运行,这已经说明除去epcs的fpga部分是正常的,也就是你对换fpga的测试其实是多余的无用功。
2.AS模式能够进行下载不能上电运行,这里经过对换epcs证明不是epcs本身芯片有问题,这里有几种情况,要么是下载不是真正的成功,在进行烧写的时候其实是错误的,要么是烧写完成后进行上电配置的时候读取数据错误,导致不能够加载成功,也就无法运行。验证有没有烧写成功很简单,在你的自制板上进行烧写,然后将epcs换到开发板,如果能够正常运行说明烧写正常,如果不能正常工作说明烧写其实是失败的。如果这里能够正常运行那么可能是你的自制板上电配置存在问题。找一块开发板原理图好好对照一下,如果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找个逻辑分析仪抓下上电配置,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以下问题:
1.JTAG能够正常运行,这已经说明除去epcs的fpga部分是正常的,也就是你对换fpga的测试其实是 ...

1、自制板AS模式下载成功的EPCS4换到开发板上,开发板能够正常工作,说明自制板AS模式下载是成功的,且EPCS4芯片是OK的。
2.与开发板的原理图,校对了无数次了,肯定原理图没有问题,且用万用表测量过,保证每个脚焊接都是OK的,且保证上、下拉电阻阻值正常,焊接OK。
3.怀疑EP4CS6芯片问题,把开发板的芯片换到自制板上,自制板现象依旧。

网友:
芯片底下中间那个焊盘接地了吗?

网友:
同问,地下那个焊盘接地了吗,没接的话一定要接上。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了同样问题。求解决方案。。。。

网友:
请问解决了么?我也遇到jic烧写失败问题

网友:
cpcs那个储存程序的芯片的低端没接到板子的地端,我出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就是出现那个虚焊了

网友: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